[电源] 明纬逆变器TS-3000-248C

楼主(2024-03-28):
有没有玩过这电源的,这货还是比较少见,鱼上都没有。
开机,有蜂鸣一下,风扇转,无输出。按关机后(船形开关),机器风扇不停,指示灯亮着。
尺寸还是比较大的,25斤左右,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到与台达4850bc对比

电池指示,负载满载?5mm指示灯不亮

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用料实在,型号ts-3000

标签,准确型号

网友A:
输入多少伏的?先测一下前级工作了没有,做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伏的?先测一下前级工作了没有,做工真不错

没工作,48v,输入功率少于12瓦,

网友:
少见,有点像通讯上用的的

网友:
很需要一台实际输出功率300W的纯正弦波的逆变器,不知道哪儿有可靠的卖。

网友:
体积和重量对比下来,那些宣称3000W的逆变器虚标严重

网友:
这不是控制吗?

网友:
够复杂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伏的?先测一下前级工作了没有,做工真不错

网友:
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东西,个人用不上

网友:
用料实在,一看就贵

网友:
这么密集,坏点不好查,应是小故障大问题!找准了不用几个钱就可以修好的样

网友:
维迈通V3,头盔蓝牙耳机

网友:
真正弦波逆变器,不错。

网友:
3000W

楼主收了,还是要出了?

网友:
东西还真不错

网友:
这个逆变器十年了,还不错灰尘不算多。开机风扇转应该是对的,电源指示灯不亮可能是没有加负载,进入了节能模式。节能模式下待机功耗不超过10W,但那个节能模式指示灯saving应该是亮的才对。关机后初级还储存有部分电能,短时间内风扇还是会转,应该过个几秒钟会停。但是那个负载指示灯会什么显示满载就有点奇怪,也有可能是后级判定负载的部分短路或者坏了,电源进入保护状态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