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PS3111-S11 台电SD120GBS500开卡记录

楼主(2024-03-28):
台电SD120GBS500开卡

下面来说说怎么开卡,我就用我实际的来说,其他的你自己研究吧。

蓝色的数字是我的操作步骤,是经过多次总结的结果。
1.      代表的事芯片的容量,一定不要填写你的磁盘标注容量,否则报错“M_D11”
2.      至于这个CE数量,你选自动最好,因为这个软件识别的不会出错。
3.      选择使用“Pretest”容量,这个会根据你颗粒的好坏程度自行调整容量的
4.      按照你的实际选速度,特别是SATA速度,选错也会报错,具体报错是啥我忘记了
5.      按照实际的选择,最好不选温度传感器及温度设置,否则也会报错“M_S05:”
6.      只开启C3即可
7.      最后选侦测,能侦测到才能支持开卡。
8.      剩下的就是保存了
接下来就是开卡的步骤了
1.      打开软件并短接硬盘的测试点进入到开卡模式。
2.      等待软件识别到插入的代开卡硬盘,会出现蓝色的框框,点击蓝色部分会出现

3.      点击蓝色部分会出现实际贴的颗粒数量和位置

4.      最后一步就是点击“开始”,经过大约几分钟的等待,卡就开好了。剩下的就是你美滋滋的享受时间了。
5.      祝你好运!
6.      最后是针对报错的一些解释及说明,供你参考的。

M_D11: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param.ini Setting(131072-122880)
这是说你设置的容量与实际容量不相符,实际颗粒容量是131072Kb,你设置的是122880Kb。换算一下就是颗粒是128G的,你设置的是120G的,需要修改为128G
I_B67: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SBRM02.0
我是因为没有断开测试点导致的。有人说是bug,直接拔电就行实际已经开好了,但是我这里不行。
M_S05:Don't detect Thermal Sensor but inifile have setting.
选择第5步错误,开启了温度检测,实际没有

成功图

成功图

设置图

设置图

代开卡图

代开卡图

内涵

内涵

楼主:
这咋还把电源图纸串行到这里了呢?

网友A:
只要能成功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成功就行呀!!!

费尽了千辛万苦的才开卡成功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