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霍尼韦尔对讲门禁主机板子问题求教

楼主(2024-03-28):
霍尼韦尔对讲门禁的开门主板  有大佬见过吗  这个主板是接什么设备的  接线缩写是什么含义  现在门禁主机接上显示没有通讯  主板一直处于有开门信号状态  谢谢

网友A:
D+ D-就是通信,sw是开门按键,voice是语音

网友B:
也不清清灰,这电路真是简,,应不像是这块出了问题吧

这像个类似转接板

网友:
open那个应该是开门信号。后面排线door open也是开门信号

网友C:
这个板子就是个继电器板子 没有见到控制的芯片  是不是还有一个板子  控制在另外的板子上

网友:
这个主板就是灰尘太多呀!!!

网友:
灰尘太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D-就是通信,sw是开门按键,voice是语音

我也怀疑这个是通讯但是找不到接连设备  无奈了  也不知道接啥玩意的  如何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清清灰,这电路真是简,,应不像是这块出了问题吧

这像个类似转接板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想不明白怎么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就是个继电器板子 没有见到控制的芯片  是不是还有一个板子  控制在另外的板子上 ...

找不到了  除了这个板子就是门禁主机  网线接的另一面不知道是什么无奈

网友:
好歹你清清灰,把图旋转过来啊,感觉不是这个板子问题

网友:
这是82年的霍尼韦尔吗?

网友:
还有一块控制主板

网友:
D+D-是不是直接到RXD TXD,看板子铜箔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