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铜焊条加硼砂可以焊接哪些材料???

楼主(2024-03-28):
铜焊条加硼砂可以焊接哪些材料???

网友:
车刀刀头(硬质合金) 铜

网友:
铁和铜y g xi

网友:
能够焊上就行呀!!!

网友:
空调和冰箱的铜管, 就是这个焊的啊。

网友:
铝不行 铜焊焊不住

网友:
普通金属都可以焊,焊铝需要高技术。

网友:
老师说中国刀具不行, 株洲硬质合金可是出口大户, 是不是就是这铜焊的问题啊

网友:
铜,铁,碳钢,都能焊。

网友:
冰箱铜管焊接/铜管与压缩机铁壳焊接都用硼砂,看师傅焊铁或合金也用硼砂~薄铁皮能锡焊而铁材焊接锡焊通常不行,强度也没有铜焊好。

网友:
铜焊条加硼砂可以焊接紫铜+黄铜、铜+铁、铜+不锈钢等

网友:
可用于金、银、铜、铁、不锈钢、硬质合金等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