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可换线表笔

楼主(2024-03-28):
前两天买的可换线表笔到了,买的时候还是9.8元,现在涨价了17.5,这个表笔细节问题很多,买来需要加工一下才行,直接用的话,接触电阻很不稳定,内阻仪测不出来,这是加工后的内阻,首先他的线两端都是冷压的,没加焊,直接加焊一下,插头保护皮太长了,插小表都插不到位,根本不能用,再做个割包皮手术,开始编辑好的字怎么都没了,光剩图片了,重新再编辑一下吧,表针是不锈钢镀铜的,表面接触不好,需要把针尖磨一下,表针硬度不错,比纯铜的硬多了,,表笔线是硅胶的,很柔软,线长一米,线芯可能是18awg,内阻27毫欧,我自己买的16awg,做的表笔10毫欧左右,线长55cm,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鳄鱼夹和表笔的,我都是把鳄鱼夹和表笔都插在表上,用时哪个方便就用那个,一堆旧表笔,几本都是买表时带的和送的,这是ut136的这个不知道是哪个表带的,这个是前两天买的安能118带的,线又硬线芯又细,还好笔杆能把线拽出来,换了线,用着还不错,图片乱了,不知道该怎么排列了,发帖太少,不熟练,大家凑合看看吧,吐槽一下,数码之家的发帖操作太不人性化了,,唉,这么多年,一点长进没有,还是继续潜水吧。

网友A:
接口多,电阻就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多,电阻就大啦!!!

是的,不过30多毫欧的表笔也不错了,比大多数万用表自带的表笔要好

网友:
可惜涨价了,不然也想买个试试,17.8就没有性价比

网友:
弄这么多线干啥,媳妇不说你

网友:
非常尖,不用时那个护套我都套上怕不小心从桌上滑下来扎脚上

网友:
内阻仪还可以干这个啊

网友:
可惜涨价了,不然也想买个试试

网友:
我的表笔比你的还多

网友B:
你的表笔针和我的不一样,看起来你的表笔针更好。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原价我还考虑下,翻倍就算了,反正我有表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笔针和我的不一样,看起来你的表笔针更好。我的是这样的

你这个针是纯铜的吧,扎不了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