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盘量产失败求助 群联PS2251-68

楼主(2024-03-28):
想做一个加密U盘备用,拿出压箱底的32G U盘,应该是公司发的,排除假货
扫描显示主控为群联PS2251-68
然后去量产网找对应工具
准备量产
直接爆红···
手动设置,根本就没有对应的闪存型号
试了几个量产工具都没有成功,我是数码小白,各位老铁们指导下我哪里操作错误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A:
用魔法去毛子网站找工具
推荐MPALL,不要选固件直接开卡
如果爆红后不认盘了请另寻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魔法去毛子网站找工具
推荐MPALL,不要选固件直接开卡
如果爆红后不认盘了请另寻高人 ...

U盘正常使用,爆红不知道是不是闪存型号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魔法去毛子网站找工具
推荐MPALL,不要选固件直接开卡
如果爆红后不认盘了请另寻高人 ...

老铁,魔法去毛子?找不到这个网站啊

网友:
你的固件那里写着 F/W 05.05.55 [2016-01-13]   你找对应的版本工具 看里面的固件

网友B:
我升级了 Flash 一次开卡成功

量产软件用的这个,百度搜的 花15RMB买的下载链接

群联MPALLF19000v3.70.0E(PS2251-68)量产工具

楼主:
换了一个工具,貌似不爆红了···就设置了加密,其他没有动,看能不能量产成功

网友C:
群联主控量产要点:
1、先用群联检测工具GetInfo检测主控型号、量产工具版本、固件版本、固件日期;
2、根据检测的结果寻找对应主控、工具版本、固件、固件日期的量产工具;
3、固件、固件日期与工具对应关系: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596
4、固件与Flash对应关系选择方法:
Burner韧体:2K & 4K Burner - (BNxxVxxx2KM.bin)
                  8K Burner - (BNxxVxxxM.bin)
FW固件:8K Page - (FWxxFF01Vxxx10M.bin)
             2K & 4K Page - (FWxxFF01Vxxx24M.bin)
            TLC - (FWxxFF01xxx50M.bin)
            ED3 - (FWxxFF01Vxxx53M.bin)
            SS Toggle Mode - (FWxxFF01Vxxx56M.bin)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铁,魔法去毛子?找不到这个网站啊

噗有被笑到,,,你需要断句理解,  用魔法  去  找  老毛子  的  网站

网友E: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群联主控量产要点:
1、先用群联检测工具GetInfo检测主控型号、量产工具版本、固件版本、固件日期;
2、根 ...

我是小白,我上手直接把 Flasf 换了。直接上的 量产工具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一个吧!!!

别呀 我15年前的8G的还在升16G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升级了 Flash 一次开卡成功

刚开始玩量产都是这样,事后一想,咦,我的u盘值15块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玩量产都是这样,事后一想,咦,我的u盘值15块钱吗?

不只这个费用哦,我还花20 某宝入手了一片10年前的 Intel  16G Flash。
事后算算 费用 可以入手一个 全新的32G的了

网友:
学习了

群联主控量产要点:
1、先用群联检测工具GetInfo检测主控型号、量产工具版本、固件版本、固件日期;
2、根据检测的结果寻找对应主控、工具版本、固件、固件日期的量产工具;
3、固件、固件日期与工具对应关系: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596
4、固件与Flash对应关系选择方法:
Burner韧体:2K & 4K Burner - (BNxxVxxx2KM.bin)
                  8K Burner - (BNxxVxxxM.bin)
FW固件:8K Page - (FWxxFF01Vxxx10M.bin)
             2K & 4K Page - (FWxxFF01Vxxx24M.bin)
            TLC - (FWxxFF01xxx50M.bin)
            ED3 - (FWxxFF01Vxxx53M.bin)
            SS Toggle Mode - (FWxxFF01Vxxx56M.bin)

楼主:
量产后趴窝了,加密盘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噗有被笑到,,,你需要断句理解,  用魔法  去  找  老毛子  的  网站

这个玩法太高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量产后趴窝了,加密盘不识别

另一个盘里应该有个用来解密的程序,运行后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一个盘里应该有个用来解密的程序,运行后输入密码。

关键是一点盘符就提示格式化,没办法进入下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