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分析笔记本屏幕彩屏的原因,开机至进入桌面期间彩屏

楼主(2024-03-28):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的笔记本屏幕彩屏的原因,

主要表现就是:1.早晨从按下电源键开机至进入桌面期间出现彩屏;2.中午去吃饭笔记本休眠,再上班按电源键恢复时出现彩屏。

两次彩屏的过程都是进入桌面后,屏幕会出现轻微抖动(貌似是在进行自我调整)然后彩屏消失恢复正常。
电脑在使用过程中不出现彩屏。
如果是在使用了一会后需要重启,在这个重启过程中也不出现彩屏,我感觉规律就是电脑在停止工作后一段时间,再次开始工作会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理解为机器冷却下来后再启动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开机进入BIOS时也有彩屏。
开机前通过HDMI连接电视,开机过程中,笔记本屏幕有彩屏,但是电视显示正常没有彩屏。
更换了屏幕的排线,刚换后的几天没有彩屏,后来又出现了。

无独立显卡INTEL 集成核心显卡,驱动没有问题

查网上的相关资料显示,开机出现彩屏,主要是屏幕本身出现问题和显卡出现问题,由于我是CPU集成显卡,那就是说问题出在CPU和屏幕二者之一?

网友:
应该还是哪里硬件问题

网友A:
我的显示器倒是有类似情况,笔记本倒是没见过,莫非你的笔记本屏幕是类似一般显示器的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显示器倒是有类似情况,笔记本倒是没见过,莫非你的笔记本屏幕是类似一般显示器的驱动方式 ...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5-07):
显卡线?驱动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