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动车旧锂电池 我的眼泪止不住

楼主(2024-03-28):
收了一个电动车锂电池SHUNYI,看着外观不咋滴,拆开看看

外壳铝合金,带钥匙

侧面有容量信息,48V 10AH

其实拆的过程很简单,底部的4个螺丝取掉,电池组就在里边,蓝色塑封的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看到了电池标签,山东威斯特

2012年的电池,5并13串,单个18650容量2200maH
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电池收的亏

电池是山东海特HETER,搜了下现在还有这个厂家
保护板和现在的差不多,排掉排线,分别测电压,多数是3.91,有几个是3.86

装到48V 12AH铅酸电池的电动自行车上,骑6km没问题,就是骑的时候老显示欠压,停下来就满电

网友:
感觉电池已经不行了,距离太短

网友:
内阻变大了吧?

网友:
内阻变大,电流跟不上

网友A:
抛开事实不谈,12V年的电池。。能用就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事实不谈,12V年的电池。。能用就很好啦。。

要是知道出厂12年了我是不会收的,60元

网友:
感觉电池每充放电一次,内阻都会增大一点点。。。。。。

网友B: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12年,可以直接扔了吧

网友:
还是铅酸电池安全  又便宜

网友C:
旧锂电池还是不要收了,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多少钱收?内阻多少,我本地闲鱼找电池卖家带着耀跃1035表,48度10安电池,电池输出端测量270豪欧52伏多。卖家要100元,我觉得不值,没有要。中午骑着电动车来回10多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放在买菜电动车上,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锂电池还是不要收了,亏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行,总体不亏

网友:
电池已经老化 无法大电流放电 才会这样骑的时候缺电 不骑的时候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收?内阻多少,我本地闲鱼找电池卖家带着耀跃1035表,48度10安电池,电池输出端测量270豪欧52伏多。 ...

不收,来这里就是发帖混脸熟
交流经验的

网友:
电池拆出来有多大,上个图看看呗,我听人说这外壳很大,其实电池在里头就只有一半,自己动手可以把电池容量加大,续航里程提高。

网友:
但就这个电池的样式的话,也得有几年了,这个一般是最早的那批锂电车,全铁架的那种

网友:
电池不行了,真是收得亏大发了。

网友:
太亏了啊,怪不得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