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名友ME-B30D恒温加热杯垫维修

楼主(2024-03-28):
       同事爱人的加热杯垫不通电了,拿过来让我给看看,杯垫做工还可以,触摸开关、三档调温。检测发现问题到不大,就是一颗16V470μF电容嗝屁了!其它元件大概测了一圈没发现问题,更换电容完美复活!

杯垫正面:中间加热盘,下部开关和档位触摸

杯垫背面:产品、合格证、警示标签,四角脚垫下面就是螺丝,拆卸方便。

拆开,内部做工还挺规整

电路板正面,元件不多

左下角16V470μF电容已爆

双向可控硅是爱德微的ADT4D60BT,600V/4A

电路板背面,两片IC型号都被打磨了,左边MCU,右边电源芯片

金属面板背面是PTC陶瓷加热片,应该是220V/20W,没有拆开看。PTC上安装一颗100K热敏电阻

拆下损坏的电容

翻出一颗同型号电容安装归位。

回装试机,开关、调档、加热正常。

完美复活!可以让同事愉快的去交差了。

网友:
不错,GDP又少了一点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杯垫,估计买也不便宜

网友:
原来是电容爆了

网友:
恒温加热杯垫,冬天好伴侣

网友:
就这样活过来了

网友:
估计买也不便宜

网友:
这设杯垫计的复杂,用料讲究!

网友:
PTC加热,金属加热盘,触摸开关、三档调温,加热杯垫不错。

网友:
杯垫设计的很复杂

网友:
这款恒温加热杯垫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恒温加热杯垫,不错!

网友:
内部这么复杂的很少见

网友:
这电容坏的时候动静也不小吧

网友:
金玉其内的感觉,打算按图索骥买一只。

网友:
电解电容计划性报废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