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康硬盘录像的通道指示灯颜色

楼主(2024-03-28):
公司有几台海康硬盘录像,硬盘录像的通道指示灯有的亮,有的不亮,亮的颜色也各大有不同有是蓝色的,红色的,还有紫色的,两台都是如此,有人知道这个灯是有什么含义吗,问过了实施的技术人员,他们也回答不上来。

网友A:
网上搜索的,仅供参考

通道状态灯
  绿色表示正在录像,红色表示正在网传,橙色表示正在录像又网传。
  蓝色表示正在录像,紫红色显示网传+录像。(81HC-ST)
  指示灯常亮并呈红色,表示对应序号的硬盘有错误。
就绪/READY
Ø  正常运行状态下呈绿色常亮。
Ø  90/91,设备就绪后蓝色常亮。
状态/ STATUS
Ø  遥控器控制呈绿色常亮,键盘控制呈红色常亮,两者同时控制呈橙色常亮,其它状态不亮。
Ø  如果设备号为255,可以直接控制DVR,此时状态灯不亮。
Ø  90/91:遥控器控制呈蓝色常亮,键盘控制呈红色常亮,两者同时控制呈紫色常亮,其它状态不亮。
Ø  71/78H-S,72HF-S,72HV-S:遥控器控制呈绿色常亮,启用数字/字母键呈红色常亮,功能键输入状态时灯关闭。
Ø  7204H-S ,72HV/HF-ST,78H-ST/SE/HF-ST:硬盘读写时呈闪烁红色,数字/字母键输入状态时显示绿色,功能键(如云台控制等)输入状态时指示灯关闭。
Ø  72HV-SN,78H/HF-SN:硬盘有读写时呈红色闪烁。
硬盘/HDD
Ø  硬盘正在读写时呈红色并闪烁。若指示灯常亮,说明有故障硬盘。 硬盘正在读写时呈红色并闪烁。若指示灯常亮,说明有故障硬盘。
报警/ALARM
Ø  有开关量报警发生时呈红色常亮,没有报警信号时不亮。
网络/LINK
Ø  网络连接正常时呈绿色。
传输Tx/Rx
Ø  网络连接正常时呈绿色,并闪烁。网传数据量越大闪烁越剧烈。
Ø  90/91/88网络连接正常时呈蓝色,并闪烁。
布防
Ø  布防后蓝色常亮,撤防后灯灭,通过长按退出键3秒可进行布撤防切换。
布防:布防的状态默认为蓝色,所有布防设置均有效;当布防灯关闭后,报警、异常处理的布防将关闭,不会生效,但不影响通道的正常录像。

网友:
学习3楼内容

楼主:
遥控器控制呈蓝色常亮,键盘控制呈红色常亮,两者同时控制呈紫色常亮,其它状态不亮
这个接近了,遥控器控制这个不对,遥控器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索的,仅供参考

通道状态灯

学习了,单位刚安装,在这里先快速学习一下。

网友:
“指示灯常亮并呈红色,表示对应序号的硬盘有错误。”有这么多硬盘错误吗?可以进主菜单硬盘选项中观察到状态能不能对应这个指示。

网友B:
大部分都是以下
亮灯表示有接入
红色好像 通道报警(看类型)
绿色通道正常接入信号
蓝色通道正常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是以下
亮灯表示有接入
红色好像 通道报警(看类型)

再问一句,通道的按键有什么用途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来听讲学习的,对这个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句,通道的按键有什么用途

接显示器选定通道操作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显示器选定通道操作之类

我一直都是远程用,有空试试

网友C:
这东西在使用手册里面有
可以去官网下载
很多维护的都是半吊子

网友:
不如直接进web界面观看各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在使用手册里面有
可以去官网下载
很多维护的都是半吊子

安装时就给我使用手册,不知道是不是精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