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把索尼bc-cs2a贴纸版加了灯

楼主(2024-03-28):
不加灯,同时冲两节电池,无法判断哪节冲满了。
决定还是加两个LED。贴纸版只需要LED,不用电阻,加电阻太暗了。最开始就是加了电阻,发现暗了,剪掉电阻直接LED了。
卸掉螺丝,从充电口开始撬加卡片。
打开后,电路板散发出老日产电视机也有的气味,可能板子上喷过什么东西的原因。
外壳用牙膏加刷子清洗一遍。

改造接线用的贴吧的图

第一次加了电阻,后来太暗去掉了,打上胶固定下,并且绝缘下过孔的地方。电路板负极弹片板子上本身有两个孔,直接利用上了。

灯在负极。两灯分别显示两颗电池状态。
两边外壳里面的隔断要剪掉一些,以免压坏线。

改造完成,胶干了后就装好了。
#灯信号说明#
原黄灯:无电池-灭,有电池<亮-充电,灭-涓流或充满,闪-拒冲>,只要还有电池在快充,就亮灯。
对应槽位LED∶无电池-灭,有电池<长闪,正常充电,短闪-涓流,灭-充满>

网友:
已经改过咯

网友(2024-06-08):
跟着改成功了  感谢分享

网友:
2024年了居然还有人玩这个!商家的库存早就消耗完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刻字版本的,没改灯,收藏一下以后有兴趣了再照着捣鼓

网友:
我的刻字版改的好像比你复杂

楼主:
十多年的老飞利浦剃须刀,以及遥控器,还是用的5号/7号电池

网友:
手上有三个,一直没改动

网友:
我的好久不用了     手里电池放进去就闪灯      内阻大了

网友(2024-08-02):
我也改了几个

网友A:
这个现在不实用了,充电太慢还容易拒充

网友(2024-09-16):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不实用了,充电太慢还容易拒充

这款充电器最烦人的就是拒充了,俺有不少旧电池根本没法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