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开卡报Issue PreFormat-WriteInfoBlock Command Failed

楼主(2024-03-28):
捡垃圾上瘾啊,一个as2258,一个2258xt
点序的开卡有点懵逼啊,还是慧荣的好玩

板子是双贴的,转接卡是578刷nouasp

默认坏块比,报 Flash Bad Block Too Much, Ref. CENo-CHNo to replace corresponding Flash.[F0,1]

坏块比13,报Issue PreFormat-WriteInfoBlock Command Failed !!!

楼主:
搜索相同问题,换版本,还是报错,不过这时已经开卡成功了

网友A:
遇到过306,怎么都绕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306,怎么都绕不过去

我这个换版本OK了,点序就是大号U盘啊,几个G就出现大波浪,完全不如58x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换版本OK了,点序就是大号U盘啊,几个G就出现大波浪,完全不如58xt ...

就是3111马甲,你工具的问题,as2258是可以B17不掉速的

网友:
我开了几次,报306,407,直接拆了扳板,没这么多时间耗这垃圾主控

网友:
01;06。这样快,报309是id通道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3111马甲,你工具的问题,as2258是可以B17不掉速的

只有这2版能开成功,一个开出120,一个开出128,都是缓外掉速到4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