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app如何检测是真人操作还是远程操作

楼主(2024-03-28):
我现在习惯用AnLink在电脑上操作手机,但最近发现淘宝和京东经常检测会弹出滑动验证,这时用鼠标操作滑块怎么都过不了,必须手在手机上操作才能过,好奇app是如何检测这个的,有人知道吗?

京东是这样的

淘宝是这样的

网友A:
具体就不知道了,我知道我的狗东挂脚本跑果园,手机经常弹出验证码,而且需要频繁登陆了

网友:
用老版本  新的防控技术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就不知道了,我知道我的狗东挂脚本跑果园,手机经常弹出验证码,而且需要频繁登陆了
...

现在就果园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果园稳定了

青龙吗?

网友C:
安卓app在需要验证身份时,大多数app是默认开启了前摄像头,同时作为辅助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app在需要验证身份时,大多数app是默认开启了前摄像头,同时作为辅助验证 ...

问题是手机就在面前手机支架上,电脑控制的不行,必须手动滑动才行

网友:
应该是检测 无障碍服务+获取正在运行的的服务+ADB
你试试用个USB otg线 接个鼠标

网友D:
两个类型都不一样,一个是电容屏采集的数据,一个是指针类(甚至还是虚拟的),自然能分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类型都不一样,一个是电容屏采集的数据,一个是指针类(甚至还是虚拟的),自然能分辨了。 ...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