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户户通机顶盒通电没反应,小修一下

楼主(2024-03-28):
      走亲戚,邻居的户户通机顶盒按开关没反应,让我看看。

      这个机顶盒是北斗定位的,外接12V电源适配器:

              长得与广电机顶盒的电源适配器一个样子,不过输出电流大些,达1.5A:

    测量输出电压为0V,撬开外壳:

         开关变压器个头不小,8脚DIP电源芯片,15微法的滤波电容,中规中距,应该没有虚标吧!

          检查发现是这个电阻开路了,表面看不出什么呀:

        测量别的元件,似乎都是正常的,估计是门户长期不拔电源插头,使电阻损坏的。

         找了一下随身带的电阻,只有这个:

       阻值小点,没有关系,不少电源没用它也没事!
       换上去后,准备试机,但是想想不对,这种小电源没那么容易烧这个电阻吧?
       就又测量了一下电源板,发现问题了,整流桥不对头!正极与交流输入的一端近乎短路!
       再看看电阻底下,崩成这样子了:

       幸好我机灵,没有通电,否则就会“砰”的一声,吓我一跳
       可是我没有带着整流桥,在亲戚家到处翻找,发现了这个,上面刚好有一个整流桥:

         拆下来对比一下:

         个头虽然小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

         焊上去,与损坏的元件合个影

           通电,12V输出正常,连接户户通机顶盒,图像声音正常!

           收工

网友A:
有时候不能按照经验去维修,还是要详细的测量一下,确保无短路再送电;我就吃过这个亏,没找到问题就送点测试,问题就扩大了。

网友:
没有看见图,

网友B:
烧电阻了不会说电阻自己坏的,很少
一般都是有故障才烧的保险电阻。实在没有桥可以找4个二极管改
现在还有户户通?以前自己也装过几个,这几年自己家里不用了,也很少关注了
那时候不插卡,现在都是插卡的了,不晓得还会不会升级,一升级就看不成。

网友:
谢谢分享  原创内容

网友C:
运气好,一般烧保险电阻只是坏整流桥的几率并不大

网友D:
运气好,一般烧保险烧桥的,控制芯片多半也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能按照经验去维修,还是要详细的测量一下,确保无短路再送电;我就吃过这个亏,没找到问题就送点测 ...

这个电阻爆点在下面,开始没有发现,以为只是它质量不行,幸好后来发现了。

楼主:
正在重新编辑贴子时你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电阻了不会说电阻自己坏的,很少
一般都是有故障才烧的保险电阻。实在没有桥可以找4个二极管改
现在还有 ...

这个位置装4只二极管有点费劲。
这个户户通机顶盒是新款式的,北斗定位,不是以往那种GPS定位,有高清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一般烧保险电阻只是坏整流桥的几率并不大

这个电源的用料做工还不错,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气好,一般烧保险烧桥的,控制芯片多半也不保。

滤波电容没事,电源芯片一般不会挂。

网友:
外壳上面的日期标真任性

网友:
保险电阻不会无缘无故损坏,幸亏楼主测量了一下,不然要放烟花了

网友:
楼主很谨慎,经常找到坏的原件更换一通电故障扩大了

网友:
初级的限流电阻烧坏,一般是整流器或电源芯片击穿。

网友(2024-09-15):
我的也坏了,平时接12V适配器使用,现在不通电了,换成直接接220V也点不亮,拆开看不出哪里坏

网友(2024-10-15):
一般情况 下保险烧的同时,整流桥会击穿短路!!!

网友:
高手,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