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品铜包铝电线,2.5平方100米的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4-03-28):
电线是否合规,是否主要看电阻是否达标?

各位买到电线后会测一下电线的电阻么?

铜包铝电线,2.5平方100米的电阻正常情况,应该是多大

网友:
正品铜包铝电线,和正品骨泥淀粉肠有什么区别

网友:
铜包铝,还正品。听说阻值三分之一。

网友:
铝的电阻率0.028,计算下来应是1.12欧

网友A:
正经电线谁用铜包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经电线谁用铜包铝

2.5的铝线还包铜 一看就不是正经铝,不然包铜干嘛

网友:
直接就是铝线  以不就铜。铝线还包铜就是假货充铜线买。

网友C:
按铝线算呗,查铝线电阻率,然后查公式

网友:
正品哪有铜包铝???

网友:
不如直接买铝线啊

网友:
铜包铝也有正经的呢,同轴线呀,

网友D:
正品?纯铜和铝线连接都很容易起反应变粉末,连接都需要镀锡或者黄铜夹接才比较可靠。

网友:
只要是铜包铝,就是垃圾中的垃圾,还不如纯铝线,千万不要买。因为铜铝之间存在电化学腐蚀。其实一份价钱一分货,只要不是到了那种地步,还是买正宗铜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品?纯铜和铝线连接都很容易起反应变粉末,连接都需要镀锡或者黄铜夹接才比较可靠。 ...

铜线与铝线之间连接时用铜铝过渡端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的铝线还包铜 一看就不是正经铝,不然包铜干嘛

骗不懂行的人说是铜线。

网友E:
铜包铝线丢了吧,卖废品都嫌弃.哪怕买纯铝线都好过铜包铝

网友:
正品骗子!这个骗子是经过认证的,绝对不会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包铝线丢了吧,卖废品都嫌弃.哪怕买纯铝线都好过铜包铝

为何说纯铝线比铜包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铝线算呗,查铝线电阻率,然后查公式

换算了一下电阻,为何电阻比铝线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