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阳光(42W)BPZ4000-Q-865-42WG照明灯

楼主(2024-03-28):
        昨晚村里溜达,发现某户垃圾桶上放一个大灯泡,左右看看没人(不好意思)就拿回来清洁拆解修复。
        灯珠(9v)3并16串,其中一组3颗烧毁,恒流源短接坏灯珠就能正常,还是很亮的。

网友A:
看样子散热不咋的啊

网友B:
挺大的灯泡,电流小点也能用。

网友C:
还算良心,还是铝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算良心,还是铝杯的

确实是铝内衬,灯珠铝基板卡在上面很牢固,应该有助于散热,拆的时候用螺丝刀撬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大的灯泡,电流小点也能用。

完整状态48颗灯珠,不知道有没有42W,反正比小灯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散热不咋的啊

肯定没有那种压铸铝上壳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不行

肯定没有那种铸铝上壳散热好

网友:
闷罐,热量出不来。

网友:
左看右看没人,才敢捡,彼此彼此

网友:
够大,IC高温,PCB有点糊了,可以在IC上贴个铝片散热一下,延长寿命

网友:
电源板发黄,看起温度还是挺高的,散热条件不好才坏的。

网友:
大个头儿了这是

网友:
挺大的灯泡

网友:
阳光灯具相对做工很不错

网友:
灯珠果冻有点烧暗,建议降到20瓦,或者开孔加双滚珠轴承风扇散热器,找三串灯珠给风扇取电。

网友:
还是不错的一个灯

网友E:
做工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感觉还可以

不算很好,比阻容降压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