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支持人类还是AI观点?

楼主(2024-03-28):
我想知道2.54间距的开口/闭口跳线帽的区别,就问了AI语言大模型

从接触电脑,我遇到的基本都是如图这种开口跳线帽
我就没见过AI说的可以同时连接多根导线,还不分粗细

为了感受AI所说2.54开口/闭口跳线帽的区别,我分别用了一个开口/闭口跳线帽
如下图,发现无论高度,松紧,手感上都一样

大家是支持人类还是AI观点?

网友:
AI就算不知道也可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感觉说的是接线端子,飞线用的

网友:
AI说的那叫接线端子,类似接地环,4.8平插这种,而且也不伦不类

毕竟这个英文也是胡诌的,所以中文识别还是算了,尽管行文逻辑上比英文强的,但是单个词义对AI还是难了点

网友:
当AI真的有思想后,人类会很麻烦

网友:
是你自己问的不够严谨

网友:
感觉是文不对题吧?

网友:
人类有可能突然就灭绝于一次AI的胡扯

网友:
AI都测试过了,先把中文翻译成英语,然后英语结果再翻译成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