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组装、使用中注意…

楼主(2024-03-28):
前几天有人问我,测试架线绞绕会不会影响测量值,他本来测亿纬13毫欧左右,绞线后测60多毫欧。我想不应该差这么多,还是怀疑接线有问题,用我自已的ts457,4线一一开路测试,发现如果黄色线开路的话,
会出现60多毫欧的阻值。黑线开路显示30多毫欧。
红线开路显示ol,绿线开路显示ol。

网友:
总结:4线要对测试品接触良好

网友:
红线I+  绿线I-:这两根负责生成测试电池的交流恒流电流
黑线V+ 黄线V-:这两根负责测量交流恒流电流在电池内阻上导致的压降,是一个交流电压波形

网友A:
高级点的都是要用50欧姆同轴线来连接的,这样可以减小延长线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级点的都是要用50欧姆同轴线来连接的,这样可以减小延长线的误差

四线测量法线粗细影响很小,可以看下四线的原理

网友:
我也下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线测量法线粗细影响很小,可以看下四线的原理

那是因为你的设备测量频率只有1khz,你找个1Mhz的电桥测试电感试试,

网友C:
使用开尔文夹测试电池不好操作,特别是14500或5号、7号电池,稍不留神就有一两个线没有接触到,会造成错误的测试结果,最好是使用电池架或探针表笔,操作起来就容易得多。

网友:
四线必须两两紧密接触测试件,三线或者两线都不会准确。

网友:
最好是使用电池架或探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开尔文夹测试电池不好操作,特别是14500或5号、7号电池,稍不留神就有一两个线没有接触到,会造成错误 ...

电池架和探针,线的问题比较难发现。

网友:
看来得接触良好

网友D:
所以,是线开路造成的偏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是线开路造成的偏差吗?

是线开路造成的,测量错误。

网友E:
如果不注意,测试时电池正负极上反了,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注意,测试时电池正负极上反了,会怎样?

被测电池正负装反,不影响测量结果,只是显示电压无—号

网友:
同一个电池测量多次阻值都会不一样这是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架和探针,线的问题比较难发现。

这个好办,我是找几个标称有电阻值的较为精密电阻,测量表基本准确就记录下来;测量几个不经常使用的电池内阻值,也记录下来。哪天要检验内阻表是否准确,就重新测量一下对比原来的记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架和探针,线的问题比较难发现。

还有如果是怀疑线有问题 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四根线之间不得导通,每根线从头到尾必须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