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逛了一下公司的废料堆

楼主(2024-03-28):
只找到一样想要的东西,一块太阳能板,不知道哪里坏了被遗弃。

网友:
没玩过太阳能,不知内部断路能否搞定,那个消毒柜?上有定时器和加热器或臭氧器有点玩头。

网友:
这叫废料堆?这叫小金库

网友:
垃圾佬看见要上去翻一翻,哈哈哈!

网友A:
太阳能板如果内部断线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如果内部断线就报废了

背面刮开焊上就行了,垃圾佬手里都是可以修的

网友:
又不能拿回去,只能看不能碰,没意思,难不成你光明正大的在保安面前走过去,他能让你带出去?

网友:
消毒柜就地拆

网友:
这叫小金库

网友:
很多宝贝啊

网友B:
那些绿色的罐子可以卖给叙利亚,是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绿色的罐子可以卖给叙利亚,是宝贝

再搭配上莱阳出的钢管,完美。

网友:
雪种的罐子,可以搞几个柴火炉。

网友:
绿色的罐子很有用处啊

网友:
坛子里的人都喜欢逛这个

网友:
那几个氟罐很显眼啊。

网友:
那六个钢瓶是装天然气一还是啥的,有点用,别的就是废铁塑料了。

网友:
还是晶澳的板子,可以量下电压,这种板子一般不会坏了才报废,都是效率低下了就报废,一块板子不行会影响整组的发电效率,组合是不能用了,单块板子用用还是可以的。以前我做太阳能维保的时候,经常换板子,都是施工的时候工人不管不顾,直接大脚板踩上去,里面踩裂掉,能发电但是效率低。我们自己去维保换板子的时候也会不小心踩上去,本来换一块,直接变成换两块

网友:
270W啊,这板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