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功耗CPU diy NAS,有现成的教程么?

楼主(2024-03-28):
N4000  J3455  J1900 N5105 N6000 j4125

这些处理器的功耗是不高,
但是基本上都是小主机,而且似乎没有sata接口

这些机器如何接多个机械硬盘

网友A:
接usb3.0盒子吧,,3.0能跑300m也够了。。。

网友A:
搞个电脑机箱放些硬盘就行,,这么麻烦干嘛。

网友:
建议你买内置硬盘的,这种外置不好用的

网友A:
可以搞个光驱位笼子,,不过好像不大核算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一个办法,当然最好是接一个专业的硬盘阵列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贵了点,直接内置msata硬盘
当然了,也能转接一个msata口转接出一个sata口,然后开个口,线接出来,外置一个机械硬盘(还要单独接电,不推荐)

网友C:
你这是小主机,只适合轻nas,如果真要搞带多个硬盘的nas,有专门的这些U的主板,都支持多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电脑机箱放些硬盘就行,,这么麻烦干嘛。

你的nas用的什么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usb3.0盒子吧,,3.0能跑300m也够了。。。

usb3容易掉线,没有sata口稳定?

网友D:
从M2接口上接个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M2接口上接个这玩意

一个m2可以转成6个sata3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M2接口上接个这玩意

m2 nvme可以转sata
m2 sata是否也能转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小主机,只适合轻nas,如果真要搞带多个硬盘的nas,有专门的这些U的主板,都支持多个硬盘 ...

有专门的这些U的主板,都支持多个硬盘

可否说下主板的型号?

网友:
搜关键字,nas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一个办法,当然最好是接一个专业的硬盘阵列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贵了点,直接内置msata硬盘
当然了 ...

一个msata口转接出一个sata口,然后开个口,线接出来

线露在外面,如何固定,感觉搞起来要考虑的东西挺多啊

网友:
我看到过J1900的普通ATX主板,放普通电脑机箱里的。

网友:
一个蜗牛解决所有烦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个光驱位笼子,,不过好像不大核算

闲得慌 ,高个I3-2代的主机 ,十年前的主板,300W电源  ,基本上挂8个硬盘没问题 ,多买点电源线和STA线就行了。一个月电费不超过5块。闲得慌 ,高个I3-2代的主机 ,十年前的主板,300W电源  ,基本上挂8个硬盘没问题 ,多买点电源线和STA线就行了。一个月电费不超过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闲得慌 ,高个I3-2代的主机 ,十年前的主板,300W电源  ,基本上挂8个硬盘没问题 ,多买点电源线和STA线 ...

关键咸鱼价格全套不到150元。关键咸鱼价格全套不到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