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便宜钳形表的精度

楼主(2024-03-28):
这块钳形表买的时候是150多元,没想到精度还挺好,校验一次的费用可以买几块表了。
   就是这块表

   以下是校验仪器和结果

网友A:
看造型和屏幕,我已经猜到谁代工的了

网友:
150多元还便宜啊!

网友:
德力西

楼主拆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造型和屏幕,我已经猜到谁代工的了

到底是谁呢?

网友:
校验一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谁呢?

管他是谁,对于使用者来说只要使用方便,测量结果准确就是好工具。这块表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档位切换只有一个按键,切换档位的时候多按了一下,还要按一圈重新来一次。如果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这些档位都是独立按键切换那就完美了

网友:
低端化的产品,应该都差不多,相当于是公模。

网友:
我的一个UT210E和一个UT200B+的表,测同个根线,一个显示43.3A,另一个显示40.5A.问了说是正常,也不知哪个准一些

网友C:
那些九宫格的是按键还是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九宫格的是按键还是装饰?

是的,只有上面那个红色按键和最下面的三个按键是真的,九宫格就是个图标,要是九宫格是真的按键这个表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不错。检定的目的之一是可以得到准确的修正值

网友:
德力西贴牌的

网友:
德力西贴牌的,去年论坛有人推荐过,还上了拆机贴,我觉得完了,肯定会涨价,一开始卖120多包邮,出现帖子后第二天就150多了,,现在不知道,本来想买个玩玩,一看着操作直接删除收藏了。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D:
不知道你这款反应速度怎么样?我刚买的DE66B速度太慢了,功能比你的多,同一个牌子,价位为你一半左右,精度相当于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款反应速度怎么样?我刚买的DE66B速度太慢了,功能比你的多,同一个牌子,价位为你一半左右,精 ...

测电流很快,测小电容快,大电容慢些,电阻档能明显看到换挡过程,有点慢,也能接受,主要用钳头卡电流

网友:
这精准度是相当不错了

网友:
和那个拆机的外销表长一个样子。

网友:
你那么多检测项目怎么可能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