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个微动开关

楼主(2024-03-28):
拆修个微动开关

游戏机的,拆开清理下按键

按键

按键

拆开

拆开

网友:
我还以为是鼠标上那种呢

网友A:
这个拆开就装不上了吧

网友:
用水砂纸打磨一下,再喷点WD40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给你点赞!

网友:
触点加一些润滑脂或者凡士林,可有效延长使用寿命。
这种微动开关在微波炉中也大量使用,经常会因触点打火、烧黑而损坏,此时不建议维修,直接换新。

网友:
触点看起来还厚实

网友:
wd40喷开关好使

网友:
商场的游戏机吗

那个游戏卡不错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没看到氧化

网友:
拆下,装上,好了。

网友:
触点错位了,点一点胶固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开就装不上了吧

可以装上的,无损

网友:
微波炉里有好几个这种开关

网友:
如果是鼠标里面的微动开关,基本上拆开就废了,大一点的好修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只是型号不一样,拆不开,有个铆钉

网友:
街机上用的吧,想起了当年买了框体在家里苦练的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只是型号不一样,拆不开,有个铆钉

我手里那个就是塑料柱的,连卡扣都没有,有铆钉的试试电钻钻下吧,可能你那种才是质量好的,我那个买的就是最便宜的

网友:
最常用的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