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大神,boot界面里U盘显示名称能自定义么

楼主(2024-03-28):
我用MBROSTOOLS坐了个多pe系统盘,boot界面显示的这个U盘名称能自定义么,有时候插两个U盘在上面,搞不清谁是谁。

网友:
量产的时候可以改

楼主:
是这里吗?

网友:
量产可以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里吗?

对,制造商id也可以自己自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制造商id也可以自己自定义一下

好的好的,谢谢你。还能用,我不敢随便量产,怕参数没设好,越搞越不好用,先这么用吧,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