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减压阀,并有一个疑问

楼主(2024-03-28):
2020年9月买的40块钱,用在卫生间的燃气热水器上,前几天不出气,这么快就挂了?我那个杂牌的10块钱都用好几年了,也没这么快挂?这玩意也太不经用了吧?本来想拆开看看,结果发现里面的那个皮碗已经涨大了一圈,肯定是不行了,装不回去了。这玩意儿比杂牌的还容易坏吗?是不是计划性报废?不知道这种皮袜能不能买一个回来换上?牌子是某锋的,这种是算杂牌还是算牌子货?

网友A:
这种东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坏了的

网友B:
去年 我们这里强制更换了液化气罐和减压阀  那灶头的火小的跟豆油灯差不多!别问为啥不调大  因为那液化气不耐烧!!

网友:
第一次见里面结构

网友C:
这个不算很贵吧,换新的就是了。。。

火苗小可以调整下燃气灶,疏通下。测试下减压阀输出是否是0.25Mpa。。。软管是否弯折。。。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D:
液化气里掺了便宜的杂质,比如二甲醚等,腐蚀溶胀皮膜

网友:
得换一个了

网友:
橡皮不合格吧?没见过涨大的,只知道平常橡胶遇汔油会涨大。

网友E:
是不是气里有机杂质腐蚀了橡胶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就是一个弹簧顶住一个膜,膜上连接着一个连杆,这个连杆连接着出气孔,每次只放一小部分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 我们这里强制更换了液化气罐和减压阀  那灶头的火小的跟豆油灯差不多!别问为啥不调大  因为那液化气 ...

大城市还要好一些,有国家标准。我们这里几个气站互相杀价,最低杀到50块钱一瓶,结果那些气普遍跟油灯似的,烧的锅底都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算很贵吧,换新的就是了。。。

火苗小可以调整下燃气灶,疏通下。测试下减压阀输出是否是0.25Mpa。 ...

这是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化气里掺了便宜的杂质,比如二甲醚等,腐蚀溶胀皮膜

对,就是二甲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气里有机杂质腐蚀了橡胶碗

管子里有像水一样的东西,气味难闻,摸到手上洗几次都好大的味,应该就是它的作用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个,维修也不安全,

网友F:
这个东西贵就贵在橡胶皮碗,质量不好的会老化的比较快,换新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贵就贵在橡胶皮碗,质量不好的会老化的比较快,换新比较安全

我想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