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氧铜网线和铜包铝网线区别有多大?

楼主(2024-03-28):
各位买网线会关心网线是否无氧铜么?
无氧铜网线和铜包铝网线区别有多大呢?

网友A:
10米以内,只有价格有区别

网友B:
如果就是跳线用,万兆以下,除了价格没区别。
如果拉线用,铜包铝速度上不去,而且,环境恶劣的话铜包铝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是跳线用,万兆以下,除了价格没区别。
如果拉线用,铜包铝速度上不去,而且,环境恶劣的话铜包铝寿 ...

恶劣环境是什么意思?

网友:
正常家用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
线长10以内北方五年内,南方三年应该能顶住,时间长了线会变成粉

网友:
寿命短,而且比纯铜脆,不耐弯折,如果你家拉线有过几个弯可能线就有内伤了,容易断线接触不良,而且这类线用料和做工都差,网线又不贵,没必要买这种垃圾货

网友:
铜包铝,不推荐,时间一长会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恶劣环境是什么意思?

比如高温高湿的地方,很快就会因为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断路故障。还有铜包铝线的强度也比较差,反复弯折几次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高温高湿的地方,很快就会因为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断路故障。还有铜包铝线的强度也比较差,反复弯折几 ...

铜线不容易氧化,也不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距离跟时间,越多差距越大

网友C:
网线埋墙里的话,必须用无氧铜的网线,铜包铝时间长了就完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米以内,只有价格有区别

几年之后就看出差别了

网友E:
大牌正品保平安。康普,泛达闭眼买

网友:
容易断,铜包铝的外皮也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牌正品保平安。康普,泛达闭眼买

康普,泛达 300米大概价格多少?
你在哪个店买的康普,泛达?

网友:
家装的话建议上超六类无氧铜网线,贵和便宜差不了多少。
家庭全屋千兆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之后就看出差别了

看出什么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埋墙里的话,必须用无氧铜的网线,铜包铝时间长了就完蛋。

埋墙里铜包铝具体怎么完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恶劣环境是什么意思?

热晒雨淋呗。高温,高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