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X200笔记本电脑兼容电池换电芯修复

楼主(2024-03-28):
手上有一台Thinkpad X200笔记本电脑,还是Core 2 Duo 8600 CPU,是个很老的老古董了。
不过虽然是个老电脑,但是装个Win7,用来给对讲机写频、MCU烧程序还是足够用的,
而且这个电脑小尺寸的设计也拿取方便。毕竟是15年前的电脑,原装电池早已寿终正寝,
几年前在X宝上花几十块钱买了个兼容电池,用到现在也不行了,开机什么都不干也就20分钟续航
而且,经常是一提示没电就立马黑屏了,说明这个兼容电池也完蛋了。
给古董电脑再买新电池没什么意义,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手上拆机电池一大堆,利用起来给电池换芯修理一下。

这是X宝上买的兼容电池,6芯5200mAh,三无产品

先把电池在手里拧一拧,就是两手握住电池两端,想拧毛巾那样反复拧一拧
应该可以听到咔嚓咔嚓塑料摩擦的声音,然后看看外壳是不是松动了,松动后用美工刀开壳

拆开,里面6节18650电池,2并3串

电池上面标注容量2200mAh,2并就是4400mAh,
外壳上面的5200mAh明显虚标,没事,这就是山寨兼容电池的一贯做法

保护板,比其他保护板多的就是一个支持SMBus的电池管理电路
没有NTC,没有保险丝,能省则省,只要能让笔记本电脑读取出电池信息就行了

这里用的是国产SH79F329AX,带有51MCU的电池管理芯片
按DataSheet上的描述,它可以对电池组各单体电池电压,充放电电流以及温度等参数进行测量和记录,
通过 MCU 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并完成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充放电过流保护以及高低温度保护等,
同时,MCU和PC间通过SMBus总线进行通讯,电池管理软件就识别出电池情况了。
当然,实现这些功能的前提是得编程编进去,至于这种兼容电池有没有这些功能,那就不好说了。

输入输出MOS,底下保险丝直接省略了

好了,开始换芯
手上有好几个1串3并的电池组,好像是2500mAh的国产电池
之前测了测容量基本足够,所以决定用这个电池作为替换的电池
反正是旧笔记本兼容电池,用拆机电池芯没毛病,能用就行了

电池型号,3并放电能出7200mAh电量,基本符合2500mAh一节的容量

电池由3并改为3串,然后2组并联组成3串2并的电池组
先给电池做编号,每组电池由并改串,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拆机电池组容量不一,而每个电池组内的3节电池不管怎么用工况基本一致
因此拆开后3节电池一致性也会比较好,可以改串联,这样能最大限度解决串联后电池不均一的问题

两两一组,点焊上镍片

然后,拆下旧电池,没想到旧电池被胶粘在外壳上
扣它下来着实费劲
只好先把保护板拆了,然后专心拆电池芯

终于下来了,外壳还好没有什么损坏

把新电池装进去

安装上保护板
有人说拆保护板不怕断电锁死吗?答案是不怕,这种兼容电池,
保护板功能很少,随便拆随便接,一般不会锁死。
如果是原装保护板可别这么干!基本断电就锁了,还得软件解锁。

测试一下保护板的输出,有电

装回电脑上,顺利开机
进入电池管理软件看看,放电正常

再插上电源适配器看看,充电也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电池容量了,现在电池里面还是旧电池的容量,当然也不准
这个没关系,运行一下电池校准多少能够校正回来

经过测试,目前这6个电池芯里残余的电量已经让这个小笔记本工作1小时有余了
充满电的话应该能用更久,维修还是成功的,修修补补小电脑还能再工作几年

Notice:
笔记本电池换芯有风险,特别是原装电池可能造成保护电路锁死,电池无法使用;
且对电池组进行操作有短路,起火的危险,操作前请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动手能力,注意人身安全。
关于兼容电池也看到了,电池芯质量不明,保护板功能较少,质量肯定比不了原装电池,请大家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兼容电池利旧

也好不怕锁电

网友:
X200我也还在用,当作打印机器的,换个固态,杠杠的,也是原装电池不行了,10来分钟

网友:
我X,兼容电池还有这种好处???

网友:
电池居然没有被锁电

网友:
还是兼容电池好折腾,保护板不会断电锁死。

网友:
充分体现了兼容电池的好处

网友:
楼主开壳功夫比我好多了

网友:
我的电池电源拔掉就直接关机,已经彻底不能用了。

网友:
我也是这种兼容电池,买回来没多久就不行了,去年破拆看了一下,发现有些焊点貌似不闹靠,拿着烙铁一顿补焊,然后装壳试机居然好了...

网友:
蓝色的就是很菜是吧

网友:
还是兼容电池好,断电不锁死

网友:
体现了兼容电池的好处

网友:
先把电池在手里拧一拧,,这个是经验啊,拆机壳的

网友:
还是兼容电池好,保护板不会断电锁死

网友:
我也有,不会点焊。

网友:
兼容电池不会锁

网友:
兼容电池,好去多多。

网友:
如此看来兼容和山寨才是王道,原装电池锁死问题是最大的拦路虎!得楼主经验我的老本子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