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2570p 开机用得好好的,突然自动关机,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24-03-28):
本来用得好好的,它突然自动关机了,然后我再开它,就开不起来,没有一点反应,不通电的样子,风扇什么的都没反应,就是感觉哪里烧坏了,不通电了。我明明插了电源的。
电池拿下来,单独插电源,那个闪电标一直闪,就是开不了机,接开机键不 通电,这是什么情况?哪里短路烧了?这笔记本放了2-3年,没用,放也能放坏?我是在使用中,用着用着,它自动突然关机的,也不是说一拿出来用就开不了机。

网友:
你看下你电池有电没有,万用表测。
其次惠普的圆孔加针的充电头在十几年前的惠普6400上有这样问题,如果中间针对地没有电压,大概7--9v左右,那就不会充电,恰好碰到电池没电就会不开机,开机灯闪烁。我遇到过,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没

网友:
换新的节奏,,,

不通电,,最少都是供电芯片坏,,可能后面还有大故障

普通人就只能擦擦内存,或换个内存试试,,把无线网卡,,M2硬盘全拆下来

网友A:
久放不用,灰尘堆积加上空气湿度大,通电一会儿后可能出现短路。我好几个电脑和显示器就是这样放坏的。

网友:
为么本子总出现这样的故障呢,台式机反而故障少。

网友:
有一台惠普的,也是,但感觉是因为发热烧坏了电源部分的什么了

网友:
搜了一下,这型号是3代cpu,太老了,换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久放不用,灰尘堆积加上空气湿度大,通电一会儿后可能出现短路。我好几个电脑和显示器就是这样放坏的。 ...

上个月家里买来才1年的大液晶电视坏了。原因与南方强烈的回南天有关。
岭南的回南天,空气非常潮,什么电视机内部的电路板出现水珠,水珠滴至屏幕关键地方而损坏。

楼主:
难搞哦,晚点我拆下键盘看能不能开机,听说这机子键盘坏了能影响开机

楼主:
键盘拆下故障依旧啊,看样子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主板坏了。我有这个型号的本本,同样的故障,换主板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了。我有这个型号的本本,同样的故障,换主板解决。

换主板花了多少钱?

网友:
不管是什么电器,都需要经常使用,长时间不使用,就会坏

网友:
电子产品真的放着放着就会坏,我刚有一台8740W也是放久了,电池突然就废掉了,而且屏幕左侧还出现了一条绿线,接专用实验台用的,所以是一直插着电源放在角落里有一年多吧,拆开电池发现有一组两并电芯充不进电造成电池锁死了,手动充满电也不行,最后拆了电池,8节18650每个都还有2600mAh以上的容量,比买的杂牌电芯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花了多少钱?

我这一台HP2570P,还换过两次主板呢,第一次是2017年3月,买主板100元,第二次是2020年6月,换主板130元。

网友(2024-09-26):
找到原因没有,同款突然不开机, 闪电标符号闪灯,插电源或装电池都是闪电标符号,闪灯。就是不开机

网友:
太久不要是容易出故障,还是去专业维修点看看吧,

网友:
这个HP笔记本看着用料很扎实啊,拿到电脑城应该能修得好,几十块就修,贵了就换主板吧。

网友:
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台HP2570P,还换过两次主板呢,第一次是2017年3月,买主板100元,第二次是2020年6月,换主板130元 ...

坏主板卖不卖?或者能不能给你微信发5元红包,替我测个电阻的阻值。这个主板上的海绵是个败笔。吸潮,我这个就是烂掉了个东西,应该不是电容,应该是个电阻,我想知道阻值。你坏的主板可能跟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这个咸鱼100入手的。买到手开机无反应。最后是主板腐蚀,还有键盘腐蚀。用酒精擦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