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XT量产后,格式化卡顿问题

楼主(2024-03-28):
这个怎么判断是哪个芯片有坏块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看RDT结果就知道哪个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没跑RDT

网友:
卡顿说明有坏块或者老化块,跑RD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RDT结果就知道哪个了

跑RDT 一直报错的,截图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RDT 一直报错的,截图如下

看RDT结果不要短接,桥建议用祥硕ASM主控的桥(如ASM1153E),你这很明显没在ISP固件模式,当然看不到RDT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RDT结果不要短接,桥建议用祥硕ASM主控的桥(如ASM1153E),你这很明显没在ISP固件模式,当然看不到RDT ...

不短接进不了量产模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短接进不了量产模式吧

可以的,写入rdt固件 跑完rdt之后直接联机就行,不用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RDT结果就知道哪个了

没看懂,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