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自动定时摇步器,定时开摇

楼主(2024-03-28):
摇步定时开始 ,定时结束,Diy自动定时摇步器多次2改进,效果杠杠滴,有同样想法的切磋

网友A:
如果应用到手机行走步数的话,天天都是第一名。

网友:
这个可以  天天晒朋友圈 走路达人

网友B:
有时控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造假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应用到手机行走步数的话,天天都是第一名。

还真不一定,真要是第一的,基本都是软件修改的

网友:
好像有的APP变频的才可以

网友:
好像有的APP变频的才可以,卡了,发重了

网友:
这个复杂了,。。。

网友:
有什么用?天天走路第一,又没有奖金

网友C:
以前买过一个,现在还有什么用

网友:
抖上 看见过和你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控开关就可以了

你想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一个,现在还有什么用

咋没有用。每周一个肯德基蛋挞还有其他

楼主:
为了每周一个蛋挞或者其他 摇吧

网友:
好面子工程

网友:
自欺欺人神器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 那时一天3万步 朋友圈每天排第一

网友:
现在有的刷步数不行了,要位置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