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脚变三脚,香山体重秤续命再战

楼主(2024-03-28):
老香山电子体重称突然罢工了,时而报错,时而数值错误。

怀疑传感器坏了,四个脚逐一检查

三个脚貌似正常
左下脚报错

拆掉压脚,四脚变三脚

体重秤命又续上了

不小心暴露了体重

网友:
少一个也可以用???

-------------------------

网友:
少一个不是不均衡了吗?误差要校正了吧。

网友:
少一个是不是少了1/3?再加32kg才是楼主真正的体重?

网友:
谢谢分享 ,原来称重是4个传感器的测量值加起来的。

网友:
剩下的三条腿排成等距的是不是就没有误差了

网友:
超重了还是称不准?

网友:
几公斤也能显示

网友:
不能将就 必须修好

网友:
少一个不是不均衡了吗?

网友:
3脚怎么平衡?数值

网友:
少了数值就不准了

网友:
三脚测体重96公斤?

网友:
应该有误差。

网友:
少一个脚是不是少了三分之一

网友:
三条腿能准确吗

网友:
换个脚吧,不准了!

网友:
少一个脚就少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数据,能准吗?

网友:
坏一个也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