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奔腾B50仪表盘,充电指示不亮

楼主(2024-03-28):
拆奔腾B50仪表盘,充电指示不亮,二极管M7开路了

网友:
这也能修,这的省好多钱

网友A:
这就是纯粹欠烫,糊它一脸焊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纯粹欠烫,糊它一脸焊锡就行了。

管子烧了,开路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奔腾早期就是马自达组装

网友:
谢谢分享,奔腾早期就是马自达组装件

网友:
充电指示灯亮了就不充电了,楼主说的应该是没启动前灯不亮啦。
话说就启动前亮那么几秒钟也会坏

网友:
这个 PCB 做工不错。

网友:
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

网友:
技术非常不错。

网友:
换个管子就搞定了

网友:
这也能坏质量确实堪忧

网友:
白色板子比较友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轻轻松松省了好几百米

网友:
看着都不好修,密密麻麻的元件

网友:
动手能力强,真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