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电源好改可调么,7500的

楼主(2024-03-28):
好像带辅助电源,除了改检测电阻电容啥的,有要拆除的部分没

网友:
找教程,照着改就可以了。

网友:
7500的调流好搞,我瞎说的

网友:
别折腾普通电源改可调,直接买可调电源,你会发现性价比更高

网友A:
这是衡孚开关电源吧,衡孚电源很好的

网友B:
这个自带辅助电源的,省事

网友C:
看看铭牌上啥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衡孚开关电源吧,衡孚电源很好的

是的,这个用料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带辅助电源的,省事

麻烦问下,这个辅助电源给5700供电,自激启动电阻需要动么,还是直接辅助电源给5700供电改相应检测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铭牌上啥参数呢?

HF500W-SM-24,500w 24v 21A

网友:
引用 楼主:
HF500W-SM-24,500w 24v 21A

带辅助电源的少见啊,那主开关管是不是mos管了?据说这样效率高,瓦数比以前要大

网友:
搜索一下7500的教程,应该有很多

网友:
没有看到辅助电源之类的东西

网友:
7500是常见的芯片,好多电源管理都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