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只E27灯泡

楼主(2024-03-28):
以前买了一只标着36w的灯泡看着挺大,里面的散热片也可以,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亮度下降,拆开看里面是40个3V0.5w的LED灯珠串联,驱动是阻容降压整流的,实测功率8w左右,于是想买个恒流驱动装上,找了个功率大于灯珠串联后总功率20w的,恒流电流大于灯珠电流150mA,电压调整范围最低120v起的,不知道会不会烧灯泡。

网友:
找了个功率大于灯珠串联后总功率20w的,恒流电流大于灯珠电流150mA,电压调整范围最低120v起的,一般会烧灯泡。
需要找个恒流电流在100mA以下的才可以,长期使用建议选70mA以下的。

网友:
得找120mA左右单灯串联型驱动,输出电压要囊括灯板电压

网友(2024-06-15):
改电流采样控制电流120ma够了,150ma发热大容易光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