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内阻仪找活干--拆测金鹿角电钻电池

楼主(2024-03-28):
金鹿角也是个南通的牌子,
虽然外壳和谭祖一样的公模,
但价格贵些,有塑料箱有说明书(铜版纸,扫二维码看视频)
买来当备机,原配被电池两年没动就变3秒南,估计电芯挂了
正好做了内阻仪,就拆电池测测,
拆电池镍片,我是用尖嘴钳卷下来,是否还有更干净的办法?
3串总电压9.7

明显其中一颗电压1.7的挂了

其他两颗看起来正常?

楼主:
给这颗1.7的充电冲不进去

楼主:
但用上古移动电源盒居然把电压充到4.1了
看来单纯测电压和内阻还不够
正好充完电测试仪也买了,改天再充放电测试看看容量

网友:
电压低的电池竟然内阻最小

网友:
60多mΩ电池也废了,换新电池吧。

网友:
有了好仪器,干活也方便

网友:
感觉无外壳也行啊

网友:
我三块电池两块基本是废物

网友:
不错,工具仪表就是要有用处

网友:
另外两块电池内阻太大了,应该也废了

网友:
有内阻仪就是方便。

网友A:
内阻仪有啥用,电压低的内粗反而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仪有啥用,电压低的内粗反而小

三串的,可能内阻小自放电反而更多?
有了内阻仪,就能测出哪些电池可以报废了
从一堆旧电池里挑选能用的
最重要的是,制作电池组的分容操作(挑选电压、内阻一致的)

网友B:
镍带我也是用尖嘴钳夹掉的,再用钳子压一下焊点
电池内阻在30以内较好,到60的都不怎么样了

网友:
电压低的内阻小那么多!我看好它!另两节估计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带我也是用尖嘴钳夹掉的,再用钳子压一下焊点
电池内阻在30以内较好,到60的都不怎么样了 ...

多谢分享

网友:
我买的这个种开尔文夹子感觉太松了,您的怎么样?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怎么感觉另外两节废了,放电能力不行了

网友:
有仪器就是好

网友:
电池不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