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白菜白光第四次改造(换壳而已)

楼主(2024-06-18):
之前怀念过往烙铁,已经做过三套白菜白光:

2012年,从苏州制造业来到南京改行写专利,
在论坛看到白菜白光,但买工厂淘汰的T12已经不白菜,
发现洋二飞虎24V电源做工好易开壳(四颗螺丝),卖家描述是一只鞋那么大,实测长165宽75厚43
就从不同商家分别买电源、616控制板、精选抛光过的T12烙铁头,手柄等,每家运费都要10元+

买两套总开销高达180元。做了两套白菜白光

2022年把一套改紧凑版(616控制板搬进小药盒)

年底全面放开那段会把自己关房间里,飘窗成了工作台,
论坛刷到54X-T12数显没忍住就买了一片,
但飞虎电源尺寸细长,配不到铝盒,好不容易找到款防水盒,去掉底盖再用手锯切了一圈正好
但前面板宽度还装不下控制板,只好把旋钮改成T字布局,手柄插头飞线到盒子尾部

还买了两线的1322发热管,936和T12两个手柄都用这个主机来驱动
遗憾:
1.带开关保险管的AC插座太厚,铝合底板自己手动凹造型,仍然很丑

2.GX12航空插头的线尾嫌细,硅胶线外皮卡塞不进,用热缩管过渡的

重新买了不带保险的AC母座,重强GX16航空插
但发现换上改善也不大,真懒得折腾了

方案都是买现成,我的DIY只是换个性化的电源和盒子

等找到更合适的壳子,再给电源搬家吧

楼主:
玩了十二年白菜白光,见证了国产焊台供应链的进步,
现在有专门定制的电源板,专门开模的手柄,便宜的国产T12头,还有兼容JBC245带温度曲线的控制板,而且比以前便宜很多

网友:
2015-09-29订单号: 1312429949411524        那片云的DIY小店

数显白菜白光T12烙铁焊台自动休眠震动唤醒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套件(散件)

¥30.00

1

数显白菜白光T12烙铁焊台自动休眠震动唤醒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成品控制板

¥35.00

1
15年¥77.00

(含运费:¥12.00。10月做了两个t12,数码管显示,单片机的,一个改了936,一个塑料盒的便携式,用到现在,烙铁头粗的比较好,细的热量跟不上

网友:
我在2007年就开始玩T12烙铁芯,616控制板就是好用,做了好几套。前几年又买了几个小体积数显的,高频焊台二合一也有一套。

网友A:
购买个国产203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个国产203H了

确实,交不少学费,尤其是运费,回头看真不如当时买个国产高频

网友B:
现在还干写专利吗?

网友C:
现在玩白菜的都少了,都是玩牛肉路数。其实你也可以找个3d打印代打的,自学fusion360的话一天左右就可以自己画,然后交给别人帮忙打,刚刚还看到有坛友免费代打的(仅收邮费)挺好的了

刚刚在thingiverse上搜索了一下t12,发现很多人上传了跟T12有关的模型,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干写专利吗?

还在写,公众号PatentQ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玩白菜的都少了,都是玩牛肉路数。其实你也可以找个3d打印代打的,自学fusion360的话一天左右就可以自 ...

谢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