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现在有PS2251-50-5 闪存东芝TH58NVG7D7FBASB的固件吗?

楼主(2024-03-28):
十几年前的U盘了,前几天量产,刷错了固件,现在只能短接识别。

各版本都试过,XP虚拟机也试过。

刷机卡在
毛子网站查了下
2251-50 这几个固件支持TH58NVG7D7FBASB。

03.03.10 [2009-09-22]
01.08.20 [2010-04-20]
03/05/20 [2010-12-01]

01.08.20 [2010-04-20]这个是没刷固件的版本。2251-50(PS2250) - F/W 01.08.20 [2010-04-20] 闪存识别码: 98C794327655 - Toshiba(东芝) TH58NVG6D7EBAK0 [MLC-8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TH58NVG6D7EBAK0(16bit) [4CE]TH58NVG7D7FTA80(16bit)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怎么救回,还有希望吗?

毛子网站:2251-50.

S2251-50(PS2250)
FW version:        Complete with Memory in PenDrive        Comments
F/W 01.02.10 [2009-09-20]        98 D7 95 32 – Toshiba [MLC-8K]
F/W 01.05.10 [2009-11-10]        98 D7 99 B2 – Toshiba [TLC-8K]
89 68 04 46 – Intel [MLC-4K]
89 D7 94 3E – Intel [MLC-4K]
AD D5 94 25 – Hynix [MLC-4K]
F/W 01.06.10 [2009-12-01]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1.07.10 [2010-01-26]        98 D7 94 32 76 55 – Toshiba [MLC-8K]
AD D7 94 25 – Hynix [MLC-4K]
F/W 01.08.10 [2010-04-20]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2.06.10 [2009-12-01]        98 3A 96 32 — Toshiba [MLC]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98 DE 95 32 – Toshiba [MLC-8K]
F/W 03.01.10 [2010-04-20]        2C 88 04 4B – Micron [MLC-8K]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
AD D7 94 9A – Hynix [MLC-8K]
F/W 03.02.10 [2009-07-28]        EC D7 98 CA – Samsung [TLC-8K]
AD D7 94 9A 74 42 – Hynix [MLC-8K]
F/W 03.03.10 [2009-09-22]        98 00 80 20 – Toshiba [SLC]
98 C7 94 32 – Toshiba [MLC]
F/W 03.03.10 [2010-06-01]        2C 88 04 4B – Micron [MLC-8K]
89 88 24 4B – Intel [MLC]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AD D7 94 9A 74 42 – Hynix [MLC-8K]
F/W 03.04.10 [2009-11-12]        89 88 20 4B – Intel [SLC]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98 00 80 22 – Toshiba [SLC]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4.10 [2010-07-15]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4.10 [2010-10-12]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5.10 [2010-10-26]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6.10 [2010-10-12]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2C 68 04 46 – Micron [MLC-4K]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6.10 [2011-06-02]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3.07.10 [2011-01-26]        89 68 04 46 – Intel [MLC-4K]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9.10 [2011-05-16]        98 4A 96 32 – Toshiba [MLC]
EC DE D5 7A – Samsung [MLC-8K]
F/W 03.A.10 [2011-06-02]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AD D7 94 9A – Hynix [MLC-8K]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1.08.20 [2010-04-20]        98 C7 94 32 – Toshiba [MLC]
F/W 03.05.20 [2010-12-01]        98 4A 96 32 – Toshiba [MLC]
98 C7 94 32 – Toshiba [MLC]
98 CE 95 32 – Toshiba [MLC]
F/W 03.03.24 [2010-06-01]        2C 68 04 4A – Micron [MLC-4K]
EC D5 14 B6 – Samsung [MLC-4K]
45 D7 94 32 – SanDisk [MLC]
89 68 24 4A – Intel [MLC-4K]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F/W 03.04.24 [2010-07-15]        89 68 04 46 – Intel [MLC-4K]
F/W 03.05.24 [2010-12-01]        2C 68 04 4A – Micron [MLC-4K]
F/W 03.07.24 [2011-10-07]        AD D7 94 25 – Hynix [MLC-4K]
F/W 03.01.30 [2010-04-16]
F/W 03.01.30 [2010-05-17]
F/W 03.01.30 [2010-05-28]        2C 68 04 46 – Micron
2C D7 94 3E – Micron [MLC-4K]
AD DE 94 D2 – Hynix [MLC]
AD D7 94 25 – Hynix [MLC-4K]
F/W 03.01.30 [2010-07-19]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3.01.30 [2010-08-23]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3.01.30 [2010-08-27]        98 D7 98 B2 – Toshiba
F/W 03.01.30 [2010-09-01]        45 D7 94 32 – SanDisk [MLC]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
98 D7 98 B2 – Toshiba [TLC-8K]
F/W 03.01.30 [2010-12-14]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EC D7 98 CA – Samsung [TLC-8K]
F/W 03.01.30 [2010-05-28]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F/W 03.02.30 [2011-04-12]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2.30 [2011-05-03]
F/W 03.02.30 [2011-05-30]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F/W 03.03.30 [2011-07-05]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F/W 03.03.30 [2011-08-19]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F/W 03.03.30 [2011-09-02]        2C 88 04 4B – Micron [MLC-8K]
F/W 03.05.30 [2011-09-27]        2C 88 04 4B – Micron [MLC-8K]
2C 88 24 4B – Micron [MLC-8K]
89 88 24 4B – Intel [MLC-8K]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6.30 [2011-09-30]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3.07.30 [2011-11-30]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F/W 03.08.30 [2012-01-05]        98 DE 95 32 – Toshiba [MLC-8K]
98 E7 94 32 – Toshiba [MLC]
98 EE 95 32 – Toshiba [MLC]
F/W 03.08.30 [2012-04-10]        AD DE 94 D2 – Hynix [MLC-8K]
F/W 03.09.30 [2012-07-03]        AD D7 94 9A – Hynix [MLC-8K]
F/W 03.00.50 [2010-04-13]        EC D7 98 CA – Samsung [TLC-8K]
F/W 03.03.50 [2010-06-21]        98 D7 98 B2 – Toshiba [TLC-8K]
F/W 01.07.91 [2010-01-26]        98 D7 94 32 – Toshiba [MLC-8K]

网友:
这个群联的   就是很麻烦

网友:
群联的很麻烦

网友A:
很好救的,量产工具再刷一次固件就可以了。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看到原来用的3.03.10的固件,你现在可以刷XX.XX.10的固件不一定非跟原来一致的
例如下面这些XX.XX.10M.BIN的都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救的,量产工具再刷一次固件就可以了。根据你提供的信息看到原来用的3.03.10的固件,你现在可以刷XX.XX ...

试过了。到ISP Firmware进度就不行了,U盘直接灯灭,MPALL直接灰色。TH58NVG7D7FBASB这颗粒的问题。感觉必须固件支持这个颗粒才行!
毛子网站,说03.03.10支持这颗粒,对应的是这个FW50FF01V30310M。刷完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到ISP Firmware进度就不行了,U盘直接灯灭,MPALL直接灰色。TH58NVG7D7FBASB这颗粒的问题。感觉必 ...

给你个工具

楼主:
黑片工具试过了,最后写配置表错误

网友B:
可以用Phison_MPALL_v3.29.0B这个工具试下,Burner韧体选BN50V316M.BIN或315M、313M;FW固件选FW50FF01V30910M.BIN或3071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hison_MPALL_v3.29.0B这个工具试下,Burner韧体选BN50V316M.BIN或315M、313M;FW固件选FW50FF01V309 ...

试过很多次,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