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换了个超声波清洗机,清理一个IKBC经典C87,试试洗键帽的效果

楼主(2024-03-29):
咸鱼收的一把C87,樱桃银轴,键帽大碳配色,缺帽灰大,不过键盘本体貌似成色还凑合。
轴体就不要有什么想法了,二手键盘轴体多数没手感,必须换掉。

这是卖家图正面:

卖家图背面:

直接开拆,先拆掉键帽:

键盘灰很大,这已经是刷子刷过的样子了:

键帽也灰大,一会上新的超声波清洗剂洗洗澡:

改成C口,插线测试,全触发,这就不亏:

电路板背面:

主控引脚发霉,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在不影响使用:

灰很大的樱桃银轴,大部分磨损严重,沙沙的感觉很明显,大键也很拉胯,声音稀碎:

看看新换的超声波清洗剂,右边0.8升是之前的,除去容量,劲太小,洗不干净。
左边是新买的3升的,180W功率,3震头,带加热:

键帽放进去,加上点洗洁精:

设定温度和时间:

开始洗:

这是洗完直接捞出来,确实干净多了:

开始拆轴换轴:

轴体拆掉之后清洗定位板,擦拭电路板:

定位板洗刷刷之后还挺干净:

还是上K黄轴,性价比无敌的3毛战神:

先上几颗定位:

全部上好,注意上大键之前先整理卫星轴:贴胶带、剪脚、涂脂

这把有线C87不是C口键线分离的,手工改一下:

热熔胶固定C口:

用手头的大碳增补键帽把缺帽补上,手头大碳键帽是米白色,这个是纯白色,个别不太配:

网友:
超声波清洗剂?清洗机吧!

网友A:
恭喜楼主的机器键盘收藏品又多了一员

网友:
我直接水龙头加洗衣粉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
你这键盘不少呀

网友:
满血复活,科技狠活!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不错,价格是多少?

网友C:
配色挺漂亮,其他的无感!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不错,洗得干净。

网友:
看样子,高端的超声波清洗效果蛮不错的

网友:
芯片焊接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的机器键盘收藏品又多了一员

二手老键盘和现在的新卷王键盘们比,压根没有可比性,完全不推荐购买。
老键盘买一个二三十,轴体多数手感全无,还要换轴,还要换键帽,不算花的时间下来也大几十了,真不如直接花一两百买个新的入门卷王,手感声音都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清洗机不错,价格是多少?

这款3振头3升的37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色挺漂亮,其他的无感!

就是一个怀旧,经典入门款,值得玩玩

网友:
键帽那种好一点,最近打算换一下

网友:
搞那么多键盘干什么

网友:
清洗得不错啊,干净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效果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