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西捷DT9205A万用表,并求一个加保险丝和电阻,康铜丝的方案

楼主(2024-03-29):
过年期间买了一个万用表,大概30左右,到手后太轻了,所以拆开看看,就是这货

用的2节7号电池,唯一不好的是用的螺丝固定,卡扣就好了
拆开看了一下,真的是超级简陋,感觉和玩具一样

凑合用吧,想改一下背光,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左上角应该是加背光灯珠的正负极,我试了一下,发现怎么按都没电压,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上几v灯珠
准备再加保险丝和康铜丝,应该怎么加?那个r101是不是应该拿了再上面加个康铜丝,那个2的黄色自恢复保险丝是0.2,24v的,是不是应该换成玻璃管的那种保险丝或者好点的ptc?换成啥规格的比较好啊

网友A:
30块再加点买个T21d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B:
原装有背光吗?想改什么颜色?

网友C:
光加灯珠有啥用,焊盘都是光光的,少说也得有电阻限流和三极管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有背光吗?想改什么颜色?

没有,我准备加灯珠和电容还有三极管

楼主:
这是有背光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加灯珠有啥用,焊盘都是光光的,少说也得有电阻限流和三极管驱动吧

我把有背光的电路的照片发下面了,差了101,103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我准备买回来自己整,就是不知道灯珠买多少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块再加点买个T21d就不用折腾了

当时不懂啊,现在头皮发麻

楼主:
这玩意能加保护电阻吗

网友:
这种低端牛屎表应该没有必要折腾了吧

网友(2024-06-25):
引用 楼主:
我把有背光的电路的照片发下面了,差了101,103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我准备买回来自己整,就是不知道灯珠买 ...

三极管是什么,J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