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29):
网友的一台N1,说送去扩容,扩容的人说电流大,机器发烫,搞不了,所以送来给我维修下,收到机器,直流电源开机电流500MA:

同时CPU位置发烫,拆下屏蔽罩,在CPU表面熏上松香,通电发现松香融化,顿感不妙

测量主板各路供电,发现,内存供电VDDQ阻值偏低,只有14左右,正常100多:

同时测量内存供电电压,发现已经升高到3.3V,马上断掉电源,换掉内存供电芯片(型号A9ARGK),再次上电,电压恢复正常1.5V,测量其阻值还是14,CPU应该挂了,只能拆下CPU:

拆下CPU后,阻值恢复正常的100多,同时用万用表测量CPU的v7,u9, u10,  v10, u12, u13, u15, v16对地(VSS)阻值,发现阻值都是14左右:

机器损坏的原因应该是内存供电异常,烧坏了CPU
与网友沟通后,定了新的CPU芯片,几天后到货,新的CPU重新植锡:

把主板焊盘处理干净:

细心的朋友发现,怎么内存被拆了一片,因为这片内存上电发热,也挂了
把CPU和内存颗粒都装上,最后再换一片16G闪存:

再次刷机,正常开机,再把指示灯换成蓝色的,维修结束

网友A:
高手啊!成本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成本几何?

只收了材料成本费用

网友B:
各种费用算下来,可以收一台二手的了

网友C:
这机器还能干什么?我有2台吃灰中,一个看电视(自从电视家下架后吃灰了),一个当游戏机(好久没玩了)..

网友:
人才,这也会修,真是神人也

网友:
好厉害啊,这些都是高难度,技术标杆啊

网友D:
8G存储太小了,同时升级大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费用算下来,可以收一台二手的了

朋友机器,必须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还能干什么?我有2台吃灰中,一个看电视(自从电视家下架后吃灰了),一个当游戏机(好久没玩了).. ...

看电视,软路由,跑pcdn,可玩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G存储太小了,同时升级大的就好了

可以升级32,128的

网友E:
内存一起升级4g就好了

网友F:
比如升级32G以后,原机的MAC地址、三码啥的还能保持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升级32G以后,原机的MAC地址、三码啥的还能保持麽?

用TTL写回去,MAC,序列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TTL写回去,MAC,序列号

我在考虑是扩容手上的N1呢还是直接再搞台2+16的S905L3A魔百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考虑是扩容手上的N1呢还是直接再搞台2+16的S905L3A魔百盒?
...

N1是神机啊,各种玩法很多的,值得扩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一起升级4g就好了

好像soc不支持

网友:
N1是神机 N多的玩多的玩法值得入手

网友:
正常的话维修成本不低吧,不如换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