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上,想接给外接天线,因为附近信号弱,应该内部有接口吧

楼主(2024-03-29):
手机一般不动,是备用的。

附近电信的信号不好,,远一点就好,或者爬到高层去。

可以外接个20-40CM的长天线的

网友:
可以搞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A:
天线需要精密设计和匹配才能获得良好效果,在这方面连苹果都搞不过华为,业余人士就别掺合了。
信号不好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基站信号确实微弱,其二是手机的接收频段所限(附近基站发射的频段恰好不在手机能接收的范围内)。例如,若手机不能接收LTE 900MHz频段,而附近基站恰好只发射这个频段,那手机就没辙了。

网友:
有的,从主板到到底部小板有根黑色同轴线连接,天线大概率就是贴在底部小音箱上的软排线,不过接插件很小线也很细,不太好搞,应该用什么样的天线我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需要精密设计和匹配才能获得良好效果,在这方面连苹果都搞不过华为,业余人士就别掺合了。
信号不好分 ...

我觉得完全可以试试,很多东西做大简单,做小还能实现一样功能却很难,天线也一样,厂家为了好看只能做小,只能牺牲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完全可以试试,很多东西做大简单,做小还能实现一样功能却很难,天线也一样,厂家为了好看只能做小 ...

你是高手觉得比较简单,在大学里关于天线原理得去学一本厚厚的教科书。

网友:
专业的东东,不好搞!

网友:
房间加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
天线很难搞

网友:
可以试一下加一个看看

网友:
现在都5G了,就是说手机已经发展到第5代通信技术了,如果你认为给手机加外接天线可提高信号强度,那就是个错误。因为它是全新数字通信电路,本身机身和机框就是天线,如果外接天线 ,必然破坏天线的Q值,适得其反。

网友:
备用的或许压根用不上。

楼主:
有外接2G-5G频率都能用的天线,马宝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