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26豪欧内阻的铅酸电瓶修复记

楼主(2024-03-29):
电瓶的故障
    驾驰AGM电瓶-70AH,装车8个月时觉得打火开始无力(冬天),外接电影充满电。测试:单独启动正常,内阻26豪欧,继续使用;使用到现在(装车1年),并超级电容使用正常,断超级电容启动无力,仅勉强能启动一次,严重缺电,重测内阻,依旧是26豪欧。

电瓶的维修

    这个电瓶补液孔不难开,撕开电瓶上面的贴纸,就可以看到6个防拧开设计的盖帽,使用尖嘴钳,用力按住拧,就可以拧开盖帽了。观察里面的极板成色还很棒,就是丝毫没有电解液。买来两瓶屈臣氏蒸馏水(超市哇哈哈的是纯净水),孔还挺大,擦一擦灰尘就直接慢慢倒,倒到隐约刚刚没过一点极板就可以了。六个孔都如此操作。

    倒完之后重新测试内阻,已经降到14.9豪欧了;静置6小时,重新测量得内阻11.3豪欧,电量基本没有,完全不能启动,甚至把超级电容都拉到无法启动。(额外故事)

    重新充电,接可调电源,开恒定14.4V+6A(没有开太高怕液体不均衡冒出来),起始受电电压11.82V,电流6A,接下来就是电压逐渐升高,电流逐渐下降的过程了,没有再遇到充电受阻的问题。充电7小时后,电压恒定14.4V降至4.5A;调整充电电压,恒定13.8V+6A,开始涓流充电,充分激活。再充5小时后,电流降至0.9A左右,断开收工。

    重新测试内阻得9豪欧左右,单电池启动正常,电压正常。

心得:
1、AGM电瓶是贫液电瓶,发动机舱的高温特别容易蒸发水分,最终因缺液导致故障。缺液后,内阻增大,充电发烫,一充就满,一放就没。我的电瓶使用时间短,极板还特别靓,完全没有硫化的样子,所以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
2、额外故事:加液时本想用电容保持不断电操作,奈何机舱特别局促,碰掉机会,所以加完液就尝试启动一下,殊不知无法启动,单电池完全不动,并电容启动机一直转动但不着,和没有汽油一样,车内报各种故障,电压不够,EPS无法启动等等。吓死,以为GG了,后掏出应急启动电源,一起并上去,超级电容+启动宝+破电瓶,启动机疯狂超频旋转了5秒钟,呼的一声终于着了,喷出了好大的汽油味(险些把火花塞淹没了)。总结原因:但电瓶加液后电量特别虚弱,硬生生的把电吸没了,吸到火花塞都无法正常工作,最后再并一个启动宝才勉强启动。

内阻:
因为以上的修复过程的内阻变化特别有意思,这里开始写写关于内阻的部分。

交流四线内阻仪:
    测量阻值,无非就是给待测物体加一个固定电压,然后测量通过的电流,用R=V/I的公式即可算出电阻值。但导体或电池的阻值比较特别,阻值太低了,且电池本身还存在这电压,所以测量这“导体”的仪器也特别一点。首先电压电流的测量精度要特别高,这样才能计算豪欧级别的电阻,其次仪表的测量线,如果直接两线测量,会把测量线的阻值一起测进去,会有极大的误差,所以要使用四线,避免测量线的压降。(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并联电路中电压处处相等)最后是避免电池本身的电压干扰,使用交流信号,内阻仪输出的测量电流是特定频率的交流电,从而识别出哪些是电池本身的电压,哪些是测量信号。

铅酸电池的内阻:

我们测量电池的内阻,测量的其实是正极→电解液→负极的电阻值。而电阻值大小则与极板的面积、硫酸溶液的浸泡深度,硫酸溶液浓度有关。所以内阻不完全等同于寿命,但确实能反应出很多问题。

笔者的铅酸电瓶,内阻显著偏大,加液之后内阻值迅速下降,这是因为极板没有浸泡在足够的溶液里面,造成通电“线径”过小;充电后内阻进一步减少,这是因为稀硫酸的浓度不够,充电后硫酸铅反应生成硫酸,增大了硫酸的浓度,所以硫酸溶液的阻值下降。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笔者没有购买稀硫酸(电瓶补充液、修补液等等)来进行补液,如果使用稀硫酸的话,阻值会更低,放电能力也会更强

主要是笔者认为硫酸沸点是337℃,蒸发率非常低,电解液失去的都是水分,如果额外加入硫酸,硫酸的浓度就会比设计时要高,自放电率也会变高,硫化现象也会更严重,长期来看,得不偿失,结合懒的因素,就搞点蒸馏水得了。

补充内容 (2024-4-4 14:43):
第7日反馈:7日内每日通勤,每日启动6次以上,行车约1小时;连续三次测试单电池启动,打火成功,效果不强不弱,电压12.04V。

补充内容 (2024-4-11 22:38):
第14日反馈:电池GG了,电压9V,通勤是并着超级电容,所以没有感觉,单启动已经完全不动,应该没有价值了,懒得充电再测了,明天换新吧。

补充内容 (2024-4-11 22:41):
驾驰一生黑,再也不信这些鬼牌子了,1年都不到就GG了

网友:
高手啊,要是我就直接换了

网友:
极板没有损坏,可以修复,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
头一次见实际操作的,还带说明,长见识

网友:
用一段时间再补充结果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是有耐心,大部分人出现这现象应该都是换掉吧。

网友:
这种电瓶要经常检查液面,低于最小刻度就要及时补水,每次保养都要让修理工看一下

网友:
正常的事5M欧以内,你这个也用不了多久。正常的事5M欧以内,你这个也用不了多久。正常的事5M欧以内,你这个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换下来搞还行。在车上不方便

网友:
以前工程机械上很多用这种电瓶,定期检查的时候电瓶水水必须检查项目。后面改用免维护电瓶,那些司机省了很多事,电瓶启动不了直接换新。

网友:
这内阻还高了,上个月朋友的别克GL6换的AGM电瓶才3-4毫欧,我去年10月旧电瓶12毫欧已经不能起动了,新的5-6毫欧

网友:
极板不坏的话还有修复的可能,锂电池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错不错,要是还让它自生自灭一段时间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网友:
这个操作和说明真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打死奥拓带自动启停,我的也是,基本都是放坏的,天天开反而没事.

网友:
这种电瓶应该是看不到液体的。只要极板间湿润就是正常的。

网友:
修复的及时,太久了就不容易修复了

网友:
加液后在充电在启动比较好吧

网友:
此前也给电池加蒸馏水续命过一段时间,本来想要加电池补充液的,奈何问了本地好多家电池商家都说没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