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40w充电器HW-100400C00“自行”修复

楼主(2024-03-29):
华为40w充电器HW-100400C00,近期出现问题了,充手机一会就没有输出了,就拆开看看,电路板灌胶了,清除了一些,但是里面还有胶,拿不出来,本来想勾住那个usb母座给拽出来,发现不行,力过大就把母座给拽出来了,然后,然后,想起以前坛友说起过可能是那个插脚接触不良,刚才这番折腾估计也改变了插脚和主板之间的接触,就插上试了试,竟然好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A:
这里斜着对地面敲,能把里面芯子震动出来,版子稍微出来一点,就松一点了,这两边任意一边,尖嘴钳,掐上,拉出来就行,我刚拆过一个,图片拍了,还没有发帖子

网友B:
为啥要灌胶是为了散热吗?

网友:
手机充电器居然也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斜着对地面敲,能把里面芯子震动出来,版子稍微出来一点,就松一点了,这两边任意一边,尖嘴钳,掐上, ...

嗯,等回去试试,其实用尖嘴钳夹过,电路板破了一点,等回去来个敲山震虎!

网友:
那个胶用刀子割一下,隔断了就容易拿出来了

网友:
我的充电器插头断了 华为做工不错 拆解比较难 我从另一面破拆的 重新装了插头的部分 变成了熊猫

网友:
这个很不容易坏掉。我也经历过,不工作了,在桌上敲了几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灌胶是为了散热吗?

灌胶就是为了散热,现在很多充电器发热惊人

网友C:
你以为灌胶是为了散热,其实是不让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灌胶是为了散热,其实是不让你修。

灌胶热更散不出去

网友:
放热水里泡一下或者用风筒吹吹

网友:
感觉接触问题

网友:
刀片能塞进去吗?胶还是要靠割

网友:
我拆用这个,拆壳沿缝隙翘,里面胶,直接贴边往里插,一般都有点缝隙的,胶都插断,用尖嘴钳找电路板没原件的地方往出拽,华为的没拆过

网友:
好电源一般都很难拆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需要出来换换气,运气太好了吧

网友:
胶用个小一字螺丝刀慢慢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