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减小点透风的缝隙,调一下子母防盗门的铰链,可调范围不大,但还算有用!

楼主(2024-03-29):
这是一月份折腾的了,冬天门缝透风
缝不大,贴封条试了,太厚导致门轻关关不上

看了下门铰链,是条形孔,应该可以调

上下结构相同,均可调

调前看下锁舌位置,方便看变了多少

把上下两颗内六角螺丝拧松,中间是调节螺丝,调节前也需要松锁紧螺母
旋转调节螺丝,这个方向是门缝加大

这个方向是门缝减小

左侧主门先固定

看了下,变化不大,主门位置应该是到极限了

再来看右侧子门

看起来子门可调距离还蛮大的

但调后貌似最多到条孔中间位置,可调范围不大

不过门缝差不多减小了1mm

缝隙小了点,风自然也小了不少,既然效果还行,折腾到此为止

网友A:
关于方向问题,你如果说逆时针方向或顺时针方向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方向问题,你如果说逆时针方向或顺时针方向就好理解了

其实偶是记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个力气大了容易滑丝

网友C:
感谢,终于我也会调了

网友D:
我是直接加P形发泡橡胶条

网友E:
元首最近一直在折腾新房吧~

网友:
有这需求,但以为很复杂,不敢调

网友:
两个人配合更好操作

网友:
唉,果然爱折腾的人都是一样一样的...区别就是喜不喜欢发帖而已。
我1月份也调了,看铰链可调范围感觉大,实际上闭合的位置子门门挡深度有限,调多了就关不上,折腾了半天少了一丢丢,满身大汗=折腾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偶是记不清楚了

统一回复:左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喊声“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力气大了容易滑丝

嗯嗯,试着调,反正也不是经常动的

网友:
打点螺丝胶

网友:
门缝处贴一条减震棉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终于我也会调了

不客气,可以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
原来还能调呀,这倒是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加P形发泡橡胶条

偶开始贴的D型发泡胶条,导致不好关门

网友:
无所不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首最近一直在折腾新房吧~

谢大婶关心,房子今年折腾很少了,不过前一阵子的窗帘还得改下

网友:
以前安装门的师傅调试时怕人偷学,把人赶走再调,其实琢磨琢磨再上手也就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