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鼠标玩家吗?

楼主(2024-03-29):
我竟然有收藏鼠标的癖好。当然都是一些档次比较低的。
一直想入手高端的。主要是罗技的吧。想知道一代二代三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百鼠堂主 不科普,不解释,这些鼠标你认识几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564-1-1.html

网友:
哪一款的一代二代三代?master?GPW?

网友:
罗技G系列还是不错的。

网友:
G903 狗屁王123等

网友:
2013之后无罗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鼠堂主 不科普,不解释,这些鼠标你认识几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564-1-1.html ...

主贴,第四行第三个,第六行第一个,这两个都用过。。

网友:
这爱好很正常吧,又不违反公俗良德,又不危害他人。

网友:
建议收一个富勒的 G90evo或者G93pro,我刚开始接触电子就是给鼠标换微动。自从换了富勒的用光控鼠标后,就没了这个烦恼,用了5年,高强度,只换过一个鼠标中键

网友:
我90年代开网吧,都是双飞燕老式的机械鼠标,没用过罗技。。。

网友:
还行的,好歹能用上
我手头好几个无线鼠标,最后办公用的是宏碁,因为这个便宜,坏了丢了也不心疼

网友:
贵的肯定好,罗技低端的,现在不行了

网友:
只想用光开关的鼠标键盘了。

网友B:
没想到楼主还有这个爱好,以前那种用一个圆球定位的鼠标才算是老古董,后来这些光电鼠标才出来,灵敏度和手感,做工都非常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楼主还有这个爱好,以前那种用一个圆球定位的鼠标才算是老古董,后来这些光电鼠标才出来,灵敏度和手 ...

遥想当年。鼠标一飘就应该打开底部取出橡胶球清洗了

网友C:
正在用G304,就是有点重

网友:
一直用20几块的

网友:
罗技的,家用玩游戏在用GPW 1代,200多二手入的,超级推荐,GPW2感觉升级不大,好像轻了一点,没有入了,还有G903,80入的,换了大容量电池和微动,用不过来, 以前买过G502,都太重了,出掉了,工作在用MX Anywhere3,都用了好几年了

雷蛇的,喜欢炼狱蝰蛇系列,收了二手精英版,手感无敌,V2 Pro按键拉胯,用得不多,V2mini太小了,也不是无线,按键拉胯,出掉了,V3 pro太贵不想买,听说手感很棒,然后今年半价抢了玄派P1 Pro Max,磨具一致的,没用多久出掉了,手感的确很棒,但更喜欢GPW

赛睿:有300,抓握很好,但有点大,目前收了700, 还没来得及翻新

VGN F1pro,用了一段时间,很轻,已出

卓威EC1,故障鼠标入的,换了光学传感器,成功修复,手感无敌,缺点是有线的
。。。
以上大部分二手入的,通常会购入双击、故障鼠标,通常挑拣外观良好的,自己修理,买的新品通常用不多久就出掉回血,玩鼠标主打经济适用

最新收了一个魔力鸭2108机械键盘,修复了按键故障,使用良好,就出掉了不用的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用G304,就是有点重

G304还重?我用装满配重的G502都嫌轻,两个G502,家里一个公司一个,手感习惯了,G304用了几天不习惯送人了!

网友:
满配502!大哥麒麟臂大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