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摄像头会不会有什么套路?

楼主(2024-03-29):
这种说是自带免费流量的,可以用10年,会不会有什么套路?会不会用几个月就用不了,然后店家跑路了?

网友A:
不是大品牌的。最好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品牌的。最好别买。。

是啊,就是怕用几个月就用不了

网友:
自带免费流量的一般是前二年可靠,以后就不保。类似那种终身免费平台的GPS定位器

网友:
自带流量还能用十年,店铺在不在都不一定了吧

网友:
俗话说的,免费的是最贵的,按照2年跑路算,计算下使用成本,可以接受就买。

网友:
流量免费,软件平台收费

网友:
肯定有套路,你预计用2年,觉得价格合适,也可以买

网友:
还看到过螺丝刀保用100年呢?

网友:
这个是老套路了,确实和GPS定位的一个营销模式;流量就是用的一个物联卡,但是流量和平台都要收费的。

网友:
价格贵就不要考虑,除非50以下

网友:
保修期内不坏就不错了

网友:
上次去买螺丝刀,青海湖的,卖家拍胸脯保证终身质保不限次数。我说我买你一把螺丝刀一辈子就不用再买了吧?老板尴尬的笑了

网友:
前三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后面就不好说了。

网友:
都是套路啊

网友B:
是不是和GPS定位的设备一个套路。玩玩价格实惠也可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GPS定位的设备一个套路。玩玩价格实惠也可上车

不便宜啊,198一个

网友:
套路套路

网友:
就是赚你云服务费+流量费

网友:
给你们一个方案 买Wi-Fi头 买插sim卡的路由 然后两个头子以上可以用 再去买张纯流量卡 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