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开启卓越模式,速度翻了10倍。

楼主(2024-03-29):
开启办法:先在Windows终端(管理员)输入powercfg -duplicatescheme e9a42b02-d5df-448d-aa00-03f14749eb61,出现“电源方案GUID”字样,复制冒号后那一串代码(即GUID)。2:然后输入 powercfg /S (那一串代码)即可实现。大家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卓越性能111: powercfg /S 3e311bcc-143c-4002-b390-26cc6e37662d

实测仿真电路图,未开启几乎卡死,开启后,几乎提升百倍的速度。其他性能未测试。
实测仿真电路图,未开启几乎卡死,开启后,几乎提升百倍的速度。其他性能未测试。
实测仿真电路图,未开启几乎卡死,开启后,几乎提升百倍的速度。其他性能未测试。

网友:
尊嘟假嘟啊?

网友A:
有些主板厂家有这种软件,

夏季尽量不用开这种,,,散热和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厂家有这种软件,

win10系统自带的,只是默认不开启。

网友:
走捷径有风险啊

网友B:
英特尔基辛格:你来当CEO,我回家种地。

网友C:
电源管理/性能模式就可以选啊!还用得着代码了,你这代码是改注册表的吧!

网友D:
在命令输入行哪里吗??

网友:
是不是高性能的加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命令输入行哪里吗??

powercfg -duplicatescheme e9a42b02-d5df-448d-aa00-03f14749eb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基辛格:你来当CEO,我回家种地。

实际测试的结果,开启后风扇速度也降低了。实际测试的结果,开启后风扇速度也降低了。实际测试的结果,开启后风扇速度也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性能模式就可以选啊!还用得着代码了,你这代码是改注册表的吧! ...

老电脑默认没有这些 , 这些都是最新的CPU才有的。

楼主:
就是用这个测试的。
不开启  运行10MS ,要1小时
开启后  运行100MS, 只要56S
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我用win10系统,试过了,没有反应,一闪就没有了

网友:
有今日头条那味了...

网友:
以为是真结巴,看来是装的了

网友:
网络上宣扬的所有提高电脑性能技巧我都用过,长时间后发现,不可取。

网友:
你用鲁大师测试性能的试试看

网友:
没有什么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