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TPLINK-936小焊台加个牧田口的取电座

楼主(2024-03-29):
由于一直没有玩T12,之前的时候曾经用TPLINK交换机组了一个936小焊台。之前组装的帖子如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3637-1-1.html
这款控制板的基本介绍如下

这个板子可以支持好几种烙铁芯,不过我就是用的国产的A1321,好像买了十多年了,烙铁芯比较一般

这小焊台在的之前改装车子喇叭或加装一些摄像头的时候用过很多次,(有时候为了方便穿线我都是直接把一些插头断开穿过去之后再焊接)一般也是用牧田款电池供电,升温速度的话一般情况,简单测了下升温的过程的功率是在40-56瓦左右。但是一直没有取电座,只是简单的做了个取电线,用的时候也不太方便。

所以决定加个牧田款的取电座。五六块钱一个的取电座,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根本卡不进电池上去,经过我二三十分钟的修整之后才能正常使用的。

再次打开交换机的盖子,加了个5A的二极管,防止反接的

又开了小口加了个开关,在四个位置拧上了自攻丝,就可以把交换机的壳子与取电座固定起来了。

反面就是这样的,这俩自攻丝稍微有点干涉,打磨了一下没啥影响

原来就有两个电源母座,一个5521一个5525的

这个焊台基本上用于户外作业绰绰有余了,不过我还是想搞一个T12玩玩啊

网友A:
T12还是这种最小巧,功能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还是这种最小巧,功能全!

这个确实够小巧啊,不加个取电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够小巧啊,不加个取电座?

加个取电座就不方便插笔记本电源喽!还不如导线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取电座就不方便插笔记本电源喽!还不如导线连接呢。

哦哦,我这个加了取电座,还保留了5521和5525接口,还是可以直接插笔记本电源的

网友A:
家里焊台、烙铁挺多的,还有一个内置电池的。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T12买那种一体的好不好?可以直接插TYPE-C充电器的那种。PD3.0的充电器。20V/3.2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焊台、烙铁挺多的,还有一个内置电池的。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哈哈,这个跟我一开始的方案是一样的

网友B:
移动工具比较常见了,都开始考虑借用移动工具的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工具比较常见了,都开始考虑借用移动工具的电源,不错。

对,用电动工具的电池包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
现在用的很少没动力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很少没动力折腾了

是的,能用得到才有动力折腾啊。户外用途相对还是少一些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也想做一个,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

网友:
这个确实够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