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带慧荣2246EN开卡成功了不识别sata,只能转接usb识别求助

楼主(2024-03-29):
求助只认usb.不认sata

网友A:
检查下几个耦合电容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重植下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几个耦合电容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重植下主控。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
sata接口接其他卡能识别吗,还是只是这个固态不识别

网友C:
以前看过,这个板子贴满32ce的时候好像耦合电容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接口接其他卡能识别吗,还是只是这个固态不识别

其他固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这个板子贴满32ce的时候好像耦合电容要改一下

有难度啊

楼主:
老师怎么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