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电钻锂电池组维修有做过的么?

楼主(2024-03-29):
手电钻锂电池组维修有做过的么?

网友:
有什么好修的,坏了就直接换,自己买板子买电池自己焊接。

网友:
拆出来,测试过就知道了。电池坏了或是性能下降不行了

网友:
换电芯就可以了

网友:
要换质量好的换电芯

网友:
买电芯修么?不太值当,成本差不多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买几节好的电芯换上还是很不错的,我自己就这么干的,拼夕夕买的20V电钻电池半年不到就完蛋了,买了几节拆机内阻低并且做好均衡的10C,还是很耐用的,高品质电池组现在比无刷机头贵

网友:
有点焊机就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换电芯啊,关键得买好的电芯

网友:
测试容量,配对内阻,点焊, 锡焊
前面两个可以找卖家做,第3个亦可以,最后一个都要代的话还是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