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电路基础 3.5mm音频输出转换成mic低压音频信号

楼主(2024-03-29):
有什么办法把mp3或者电脑的音频输出接口3.5mm音频电路转换成mic 的低压音频信号

如下图,
ISD1820能存储10s左右的声音,最终实现将电脑的输出的模拟信号,直接接到这个mic 上. 然后实现 电脑播放的音频直接被记录到这个芯片ISD1820上

网友:
一般是通过电容,连接mic的pin

网友:
电阻分压!看你准备接什么位置了!
弄个耳机对折咪头,还能实现电气隔离

网友A:
先串个电容隔直,再并个电阻做信号衰减,也可以用可调电阻,可以调输入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串个电容隔直,再并个电阻做信号衰减,也可以用可调电阻,可以调输入信号强度。 ...

嗯,有思路了,但是电容应该怎么选型呢